[安卓] 碰到一桩怪事。

楼主(2024-09-12):
上论坛的手机,之前充电正常,最近半个月有点怪。插一次,手机显示充电,充电器冰凉,再插一次正常充电。

拆开充电器,也没看出啥毛病。

有哪位同道遇见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可用不住

网友:
真山....

二○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这充电头质量真不敢恭维

网友:
做工有点差啊
变压器还挺大

楼主:
诸位,囊中羞涩,不得不用。
观注一下重点。

网友:
换条线试一下

网友:
也没看出啥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诸位,囊中羞涩,不得不用。
观注一下重点。

换不起充电头,那就换机吧。

网友:
串上USB表看看。

网友:
山寨充电器不靠谱,估计接触不良或内部元件异常。换原配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不起充电头,那就换机吧。

等着天上掉下Mate XT。

网友:
type-c的话估计是cc引脚识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