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交流电压表头

楼主(2024-09-12):
拆两个交流电压表头,红包后两个一共0.1元,红的电压高了几伏,阻容降压供电十分怪异,电压最高500伏,后续配个互感器改成交流电流表

网友:
很小巧了, 还是红包买的, 就值了.

网友: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两个一分钱
真便宜啊

网友:
测量电压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
红包买的,还不错。没地方用可以放在插排里,显示电压。

网友A:
交流电压有啥用?

网友:
这个便宜啊。就是基本没什么用。

楼主:
一直很好奇这种6条腿3位数码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价格挺不错的

网友:
价格真便宜

网友:
欢乐表,基本不怎么准吧

网友:
也想用红包买,但实在不知道用到哪里就没买。在市里面住,电压一般都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很好奇这种6条腿3位数码管是怎么工作的。

6脚3位数显,优点引脚布线少,缺点扫描显示,快速晃动表头,转动眼睛会发现频闪。

网友:
是不是改成辅助电源供电就可以显示0V以上电压了?

网友:
什么场景需要单独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压有啥用?

国外电器使用220-110V的变压器时,监测输出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