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万用表显示屏字体颜色很重问题

楼主(2024-09-12):
       有一台fs9721的机子,显示屏效果貌似显示出来的数字笔画全显,比如OL显示为8L,不该显出来的都显出来了,该显示的有时候反而不显示。
       屏幕已经拆下来量取过所有连线没有问题,过孔都通,请问大佬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主控芯片的显示部分出问题了?因为简单测量通断电压啥的问题不大。

网友:
觉得是液晶老化,已经“漏液”了,问题应该在屏幕上。

网友A:
可能有短路,可以用示波器看下LCD各脚波形
短路、断路或主控坏都可能会这样

网友B:
有可能引脚串电了,把屏幕拆下来清洗引脚,芯片有几个脚是控制LCD的引脚电压,串的电阻如果有变化的话会导致显示浓或者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短路,可以用示波器看下LCD各脚波形
短路、断路或主控坏都可能会这样 ...

谢谢指点,没有示波器能不能通过万用表来判定啊,我估计是短路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断路我之前遇到过,识别不到对应笔画的信号,笔画缺失位置的比较统一。短路后因为对主控信号的识别就不准确了,导致显示紊乱。
在直流电压档,会出现HZ的符号,估计是短路造成的,其他档位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引脚串电了,把屏幕拆下来清洗引脚,芯片有几个脚是控制LCD的引脚电压,串的电阻如果有变化的话会导 ...

好的,谢谢,我来对着手册看一下,量取一下相关电阻试试。手册200k,电路板上是68k,阻值没问题,估计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液晶有漏液,板子上有漏电(洗一下板子看看)

网友:
换个液晶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