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81B 首拆

楼主(2024-09-12):
少见的UT81B,典型的中国人开发人员水平 反应现状,有点感慨万千目前的国内民营企业嵌入式开发水平。要是能换成彩屏的应该好卖,这个型号也是头次见。这个型号修汽车的人员蛮喜欢的,它带波形显示。

网友:
这个可是高端型号。
汽修一般更愿意投资买专检,不太愿意投资这种价位的表上。

网友:
这玩意可不便宜啊,

网友:
第一次看见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啊

网友A:
这个如果不算示波器带万用表,好像是最早的万用表带示波器的产品,当初可不便宜,曾经羡慕好久,放在现在规格就比较一般了。看风格应该还是打包买的设计,不是UT的原生血统

网友B:
十多年前给公司采购过几十块,然后长了个教训,没亲手用过的仪器设备不能买

网友:
优利德的设计真的是喜欢往外壳里边糊铝箔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不算示波器带万用表,好像是最早的万用表带示波器的产品,当初可不便宜,曾经羡慕好久,放在现在规 ...

啊斯特拉和恩智浦的芯片可不便宜,应该蛮贵的。

网友:
8M的鸡肋产品,充电器必须专配,那个充电插头要伸进去很深
我的一台在吃灰

网友:
显示有点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给公司采购过几十块,然后长了个教训,没亲手用过的仪器设备不能买 ...

大佬,烦请说说这表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烦请说说这表的优缺点!

看波形只能定性,不能定量不能看细节,触发精度差,探头寄生阻抗较大。
我的使用范围偏重小信号,不是很适合。
万用表部分反应有点慢,精度还行,至少按手册不超差。
想万用表+示波器2合一比起现在的产品有较大差距,这类二合一包括现在的产品,可能更适合野外现场对便携更看重的一些需求。对于相对固定的实验室或工厂应用就有点捉襟见肘。

网友:
高端型号可不便宜

网友:
万用表户外用的话,我老讨厌用彩屏, 阳光底下啥也看不清晰

网友:
做工看起来很精致,长见识开眼界了。

网友:
有褒有贬,有机会亲手试用一下再说

网友:
这个表计,查了下,还不便宜。

网友:
不然我看不到这个表里面

网友:
屏幕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