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亚克力切割是用哪种锯片切比较光滑

楼主(2024-09-12):
做个小台锯切亚克力 带齿的那种还是树脂锯片

台锯锯片直接用连接件接775电机 寿命长吗

网友:
这2个都不适合

网友:
直觉是,转速要快。

网友:
用切木头的粗齿的

网友:
要用细密齿

网友:
树脂锯片的切割原理是磨削,切削部位会发热,使得亚力克软化,其切口自然也不会整洁。

网友:
我之前买的勾刀,很锋利,专业切割刀

网友:
那个亚克力专用勾刀,是不是类似于玻璃刀。勾出一条凹槽就可以掰断啊?

网友:
如用锯片,要用粗齿

网友A:
钩刀,型似钩,钩面要锋利,切割类似刨床。对薄板亚克力切割非常适用

网友:
看有用激光的,还有用那种可能是叫雕刻机吧,就是把一块大板放到工作台面上,然后用一个高速的那个什么刀哗哗的按照图纸切割开

网友:
木工锯片就可以,慢推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用刀切的比较光吧

网友:
用废锯条用砂轮打磨成倒钩状,用尺比着划几下一掰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钩刀,型似钩,钩面要锋利,切割类似刨床。对薄板亚克力切割非常适用

勾刀家里有 好多把 切出来尺寸有偏差

网友:
转速越快,越不平整。因为我用电磨打磨过8MM厚的

网友:
有专门切割的工具,基本上都是靠磨切割,这样切口会圆滑一些。

网友:
最好使用专业工具!我在家用铷剧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没法回答

网友:
PRO Plastics PC 細緻切割款 T101A 線鋸片

PRO Multi Material 厚薄通用款 T345XF 線鋸片
適用於曲線鋸
使用壽命比 Bosch T101B/T118B 線鋸片多出 5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