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切割1mm厚的钢板,用往复锯好还是角磨机切割片好?

楼主(2024-09-12):
切割1mm厚的钢板,用往复锯好还是角磨机切割片好?哪个更容易切得直切得精确?

网友A:
毫无疑问 是砂轮片 安全性是往复锯吊打切割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 是砂轮片 安全性是往复锯吊打切割片

我也是这样想。往复锯的锯片也比切割片贵寿命还短。

网友:
只是1MM左右的钢板的话 菜刀锯 就很好用 装金属锯片   比往复锯效率高 比角磨机安全

网友:
往复锯的切割太慢,太费劲了

网友:
往复锯切薄的东西有点麻烦,容易动,所以还是砂轮吧。

网友:
看你切多长? 短的话 砂轮片比较安全

网友:
砂轮片最好,如果角磨机有平面支架会更好,直接压着板面推过去就是了

网友:
你这东西啊,还是要看具体工况的,往复锯的东西呢并不好。 有些情况下用电剪刀挺好。

网友:
用曲线锯切割

网友:
角磨机。往复式不好控制。

网友:
找不锈钢加工的去剪板更好吧

网友:
1mm的板不能用往复锯的,板太薄会卡锯条,板也会变形的。用锂电铁皮剪吧,正常能剪1.5mm左右的不锈钢板,或者角磨机也行。

网友:
1mm的薄板,用大力剪刀就行了

网友:
铁皮剪刀、角磨机都可以,往复锯切这么薄的板材我觉得不太合适。

网友:
太薄了,用激光切割、水切割、线切割吧,不变形。

网友:
推荐角磨机,切口毛刺少,往复锯太薄反而不易切割

网友:
这么薄的 往复锯也不好锯,

网友:
1毫米,暂时激光无敌。如果没,等离子切割也可以。还没有,找剪床帮忙吧。剪床找不来,并且比很少,自己搁角磨机对付就行,往复锯,并不一定合适,太薄对锯齿并不友好。

网友:
水刀、激光、等离子,都是工厂大批量生产的方法,个人不适用,这些楼主也是知道的,不需别人出主意。剪刀剪虽然可以剪的动,但剪完边缘就卷了,还需要敲平整,容易产生荷叶边,平整度差了。往复锯是可以的,用细齿锯条就没问题。角磨机上树脂切割片也可以,效率比往复锯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