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电池挑机器吗?

楼主(2024-09-12):
今天到了一台这个打磨机,手上有四节博世电池,都是原装的,用在博世12V任何机器上都没问题,现在发现右侧两节安装上去就没反应呢,
左侧两节安上没问题,之前是充电钻带的。右侧的两节是马刀锯带的,安装上一点反应没有,全部都是满电的,这两节电池有什么说道吗

网友:
老古董一代电池,  起码十年了吧.  还天天上油 .  好扔了.

网友A:
测一下4个电池,测试脚的电阻一不一样。

网友B:
话说这么小的打磨机有些鸡肋了吧,打磨小面积的东西手动用沙纸就完全够了,打磨大面积的东西就这小磨头要打磨到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么小的打磨机有些鸡肋了吧,打磨小面积的东西手动用沙纸就完全够了,打磨大面积的东西就这小磨头要打 ...

这玩意根本不是干大活的,就是自己在家闲得摆弄点小东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4个电池,测试脚的电阻一不一样。

外面引脚量不出来,拆开了,这里面的板子怎么这么简单,左面是能用得电阻38,右边那个不能用是36,

网友C:
量一下电池输出电压就知道问题在那儿了。

一般来说,总电压低于7.5V就算不正常,可能内部电芯需要更换了。再一个就是电池内部那个NTC电阻坏了,换一个就行了。博世12V电池内部很简单,保护板也简陋无比,很好检查。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就是电池接触弹片处疲软了,出现接触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不易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电池输出电压就知道问题在那儿了。

一般来说,总电压低于7.5V就算不正常,可能内部电芯需要更换了。 ...

拆开了,像你说的简陋无比,NTC能用得那块电池检测不出数值,不好用的检测是200多点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