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hap-Z1ES 播放器更换电容、升级硬盘

楼主(2024-09-12):
先上个靓仔相吧

楼主:
音频缓冲放大釆用马来西亚产的elna 和不知产地的化工avf 电解电容,现换成日本原产的elna 棕神II代

网友:
这是台式MP5?

楼主:
加大HDD和USB滤波,各并只尼康muse 1000uf,把模拟供电的两只不知产地2200uf/avf化工电解电容拆下,分别并在DAC和3v3的滤波电容上

楼主:
超大号mp3!

楼主:
用两只尼康超级穿透10000uf电解电容代换原来的模拟供电,加大滤波

楼主:
原机采用1T硬盘,刚好手上有个大一点的,顺便一起换上!

楼主:
有人建议上SSD,SSD速度虽快,但数据存储不安全,且价格很昂贵!

楼主:
更换硬盘,首先要备份,这个硬盘扩展坞可以胜任,脱机复制后,在电脑上调整一下分区就可以装回机内!

楼主:
打开数播电源稍等一下,进入设置回复原厂设置后,重新扫描一下HDD

楼主:
顺便把原来的劣质胶布也换了

楼主:
大功告成,静静的享受一下吧

楼主:
这是更换下来的电解电容,煲一段时间再聊一下升级后的声音效果吧!

网友:
换成日本原产的elna 棕神II代

网友:
昂贵的大玩具

网友:
换下来的电容会不会适得其反啊?

网友:
山寨的拼装机。

网友:
真货大电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