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百块不到的指纹门锁

楼主(2024-09-12):
这种指纹锁怎么样?价格是真给力,想下手换我那旧防盗门上,有了解的坛友分享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
这玩意自己能装吗

网友:
花个100元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面板很可能是锌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很可能是锌合金的

锌合金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锌合金有什么说法吗?

脆的,容易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锌合金有什么说法吗?

强度很差的,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很差的,寿命短。

客服说是铝合金,有什么辨别办法?

网友:
这玩艺能用不,保险不

网友:
这玩意最好买可靠点的,万一坏了开不开门就麻烦了

网友:
都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觉得这价格又低了点,不过我300多买的指纹锁用了6年多了,现在还非常好用,又省电,只不过小液晶屏幕出现竖条,但不影响使用,找不出什么理由换。

网友:
这玩意最好买好点的,万一坏了开不开门就麻烦了,找个开锁的开一下价格估计都要100元了。

网友:
这个不要追求性价比

网友B:
这类锁最好还是放个实体钥匙在外面,我的已经系统错误了2次(拔掉电池再安装上恢复正常,用了2年多出现第一次,又过了接近1年出现第二次),第一次开锁换锁芯花了250左右,第二次自己开换网上锁芯20左右,建议隔几个月把电池取下再装上(也怀疑估计这样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锁最好还是放个实体钥匙在外面,我的已经系统错误了2次(拔掉电池再安装上恢复正常,用了2年多出现第一 ...

确实在有备用钥匙,而且要放在外面,我的两把指纹锁都出问题了,现在只能密码开锁,指纹偶尔有效,重录指纹都能正确通过,但开锁时就不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在有备用钥匙,而且要放在外面,我的两把指纹锁都出问题了,现在只能密码开锁,指纹偶尔有效,重录指 ...

换个指纹模块试试,或者像我这样断开电源再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指纹模块试试,或者像我这样断开电源再连起来

断过电源,还是那鸟样,若是指纹模块有问题,那录入指纹时又很顺利,每录一下都成功,再用指纹开锁就又不行了,感觉问题不是指纹模块上。算了,就用密码吧,密码再开不了就拆了,恢复成机械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锁最好还是放个实体钥匙在外面,我的已经系统错误了2次(拔掉电池再安装上恢复正常,用了2年多出现第一 ...

同样的经历。
杂牌的通病,卖家指导断电再通电。
在用的有三个指纹锁,杂牌的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小米的就从未出现问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