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gff盘sm2258xt主控开卡问题

楼主(2024-09-12):
因为是ngff盘,所以jms578之类的用不了,在pdd买了一个双协议的rtl9210b正常能识别1g工程模式,但是在flashid和开卡软件里识别不出来,想问一下这个9210b能不能开卡?或者要刷个主控?

购买时pdd客服回复rtl9210b和jms581是一样的,但是9210b识别不了,jms581能不能行?jms581和jms578是同一个产品或者说是升级款吗?

网友A:
用ngff转sata的板子,再用578之类的,
建议多翻一下帖子,有人分享过的。常用  20329  1153E  578  235CM 。

网友B:
用jms580主控

网友:
9210 581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ms580主控

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ms580主控

是ph822jl吗

网友C:
9210b应该要win7系统才能识别,关uasp协议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9210b应该要win7系统才能识别,关uasp协议没用

我现在这个是pe

网友D:
双协议的桥不能开卡
建议578或者1153e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协议的桥不能开卡
建议578或者1153e这种的

ngff转sata对主控有要求吗

网友E:
老实用asm,双协议的开不了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ngff转sata对主控有要求吗

ngff本来就是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ngff本来就是sata

我知道ngff是sata协议的,我是说如果ngff用易驱线,接口转接板的主控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用asm,双协议的开不了卡

另买一个ngff转sata接口的转接板吗,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gff转sata的板子,再用578之类的,
建议多翻一下帖子,有人分享过的。常用  20329  1153E  578  235CM  ...

买了一个1153不带e,能不能正常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ngff是sata协议的,我是说如果ngff用易驱线,接口转接板的主控有要求吗 ...

ngff转sata的转接板没有芯片,直接物理转接口的,所以只需要注意易驱线的主控即可

网友:
9210B开不了卡。它来跑RDT倒是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