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亚克力管子如何扩孔?

楼主(2024-09-12):
管子如下图所示,外径19mm,内径16mm,壁厚1.5mm,但是X宝的亚克力管子外径是19mm,内径却是15mm,即壁厚2mm。我计划要将壁磨薄0.5mm,请问我该选用什么工具合适?难道直接用砂纸人工打磨吗?求方案

网友:
搞个16的钻头

楼主:
同心度无法保证呀,纠结的事情

网友:
用钻头一不留神就废了。管子不长,用车床吧

网友:
热风枪吹软,然后找个16mm的东西慢慢往里扩

网友:
磨里面上15.5钻头

网友:
弄一节内径19个管子套外面不行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心度无法保证呀,纠结的事情

外面套钢管,再上车床。

网友:
用电木铣,或者电磨加铣刀头。

网友:
找卖家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心度无法保证呀,纠结的事情

那就用“宝塔钻头,只要最后是16的就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订做吧,自己搞难得很,如果短管可以找车床,长管就不好弄了

网友:
用铰刀扩孔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加热然后用对应尺寸的材料塞进去扩孔,就是外径也会跟着变化

网友:
手钻 、宝塔头、 砂纸。不过只用砂纸也很快

网友:
用铰刀吧,这样可以保证管外径不变。要是不考虑外径的话还是用热风枪,加热后外径16头部磨细的的光滑钢棒慢慢往前捅,这样管壁还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

网友:
加热后硬撑大吧

网友A:
5楼的方案可以试试,或者泡在滚烫的开水里面把16mm的棒插进去强行扩大。

网友:
省省吧  个人(没机床)是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个不好弄的,铣内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的方案可以试试,或者泡在滚烫的开水里面把16mm的棒插进去强行扩大。

关键是能保证外径还是19吗?好家伙内径扩成16了,外径大于19了,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