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老空调网控数据转换器。

楼主(2024-09-12):
本人台老空调的控制板是本人改过的,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445-1-1.html,是带无线的,主要是人老记忆差,常出到门口记不起空调有没关,又回房间检查,所以需要有可用手机查看,原来写的APP换新手机就出现不能使用的情况,且原写的程序没有支持DOMOTICZ,所以才需这个转换器,把它转到智能家居服务器中,通过手机查询空调的情况,避免又回到房间检查空调,所以这个转换器只实现空调的电源状态及室温的监测以及能对空调电源进行电源开关的功能就行了,至于改变空调其它参数就没有做。原打算是用一片ESP32实现所有功能,在测试TCP客户端功能是发现处理速度十分慢,是使用网上提供的教程改动的,由于对ESP32的学习还不够,对串口数据处理感觉不方便且慢,所以改为用一片ESP8285安装AT固件,设置成透传模式,另用一片ESP32做主CPU,负责MQTT、显示控制等功能。

以下为制作过程图片,下为PCB的图,由于本制作的PCB比较小,所以把重新设计的ESP32实验也画上去。本制作是使用ESP8285,ESP32,1.54寸ST7789液晶显示组成,由于1.54寸液晶装好后发现屏有裂痕,不能显示,手头上已没这屏,所以实际应用改为用1.69寸的屏。

以下是先用实验板做测试。

以上是本制作的成品,元件不多,所以摄相片量不多。

以下为与DOMOTICZ服务器通信的图片。

与空调情况对比。

以下是工作界面图,最底下两行数据是用特殊用的。

以下是实际工作中,放在弱电箱里,用NAS的USB接口供电,工作环境比较差。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浅试ESP-Easy固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144-1-1.html

网友:
牛·!高手!赞一个。加分奖励

网友:
智能家居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那个屏是智能手表上的吧

网友:
这些有点繁琐,我看有些公寓房间电控设置很方便,出门时按一个按钮或者远程控制达到除冰箱等必须带电的设备带电,其它都关闭电源

网友:
都换成智能了    待机功耗加起来 会很大吧

网友:
这个高端啊
感谢分享哈

网友A:
高手,但这些个功能用个空调伴侣好像基本都能解决吧?不过像你等高手都不稀用市售成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但这些个功能用个空调伴侣好像基本都能解决吧?不过像你等高手都不稀用市售成品的。 ...

楼主估计是嫌伴侣不知道空调是否真的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估计是嫌伴侣不知道空调是否真的关了没。

有的伴侣是有实时功率监测的,还带继电器可以断开电源。估计楼主不爽的是没法整合到自己的app里去吧。

网友:
动手能力没有楼主强的话,可以买个银河风云,悟空.这个牌子似乎现在没什么名气.闲鱼还有一些产品.不过远程都是可用的.四五十块甚至不用.我用三四年了

网友:
楼主软硬通吃啊

网友:
楼主,又出新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