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装T12、JBC245焊台

楼主(2024-09-13):
先焊接尾板上的线头。

焊台专用开关电源,24V8A

焊接完后,开机试用。

做了两台,有一台是以前做的。

t12手柄内部接线。

手柄接线图。

jbc245烙铁,用的936转245烙铁芯支架+936手柄外壳,这样的手柄能够直接用936的手柄架。

再上个图看看最终成果。

936手柄支架,做了一点改造,t12和245都能用烙铁架休眠,烙铁架休眠比手柄震动休眠更方便。

楼主:
使用245烙铁芯时,控制板提示警告2,根据控制板说明上的解释,是因为电源的功率不足导致的。这两个开关电源都是额定24V8a,峰值电流10。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懂得开关电源原理,能不能改一改元器件,让这两个开关电源的功率更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245烙铁芯时,控制板提示警告2,根据控制板说明上的解释,是因为电源的功率不足导致的。这两个开关电源 ...

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些大佬,给开关电源升级电容等元件。不知道咱这个电源能不能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245烙铁芯时,控制板提示警告2,根据控制板说明上的解释,是因为电源的功率不足导致的。这两个开关电源 ...

在群里看到有人说道这个问题,大神建议换医疗电源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人卖服务器电源,好像是720W,那个塞进去应该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群里看到有人说道这个问题,大神建议换医疗电源

群里就是我问的。换医疗电源的话这两电源板就闲置浪费了,而且一个医疗电源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成品焊台了。我已就没换,就想简单改造下。

网友B:
这个成本下来得多少钱?

网友C:
两个电烙铁真的挺好看,不知道你是拿来抚摸还是真正用的上,光收藏的话,感觉有点浪费啊。好比买了一台劳斯莱斯,放在博物馆展览。

网友D:
看电源板有接近200W的功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245烙铁芯时,控制板提示警告2,根据控制板说明上的解释,是因为电源的功率不足导致的。这两个开关电源 ...

不是电源板功率不足,而是这种拓环电源干扰太大了。
虽然说拆掉安规电容,增加滤波电容可以得到部分改善,但还是不够理想。

另外,忽视的重点就是走线!!!
大量的线材从变压器、工字电感上跨过,使控制板引入不少肤感电流,引起杂波,T12对此不很敏感,但JBC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本下来得多少钱?

焊台主体=开关电源40+控制板88+外壳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烙铁真的挺好看,不知道你是拿来抚摸还是真正用的上,光收藏的话,感觉有点浪费啊。好比买了一台劳斯 ...

焊台平时要用的,修过家里的电器(修好了监控、加湿器、鼠标)。然后也比较享受组装焊台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烙铁真的挺好看,不知道你是拿来抚摸还是真正用的上,光收藏的话,感觉有点浪费啊。好比买了一台劳斯 ...

但是确实是组装完之后,就索然无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源板功率不足,而是这种拓环电源干扰太大了。
虽然说拆掉安规电容,增加滤波电容可以得到部分改善 ...

那我就不折腾了,也能用。我合盖之前,将这些线路撇到边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板有接近200W的功率吗?

没有测功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板有接近200W的功率吗?

焊台控制板上的显示功率到不了200W

网友F:
这种电源有没有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有没有嗡嗡响?

没仔细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