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不识别闪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9-13):
1G识别,但不管怎么焊闪存,就是不识别闪存。是不是这板有什么讲究?
3.3 1.8 1.35 电压有。
问过商家,说是NW921 NW968 NW956 NW977 mt29f2t08euhaf 都可以。
想想,就算我的闪存是NW912,至少也要识别ID吧,焊接没问题。

难道要焊满4颗?

网友A:
可能主控,可能板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主控,可能板子有问题

我也怀一。主控有问题

网友B:
上的是什么颗粒?如果是海力士的颗粒要拆高频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的是什么颗粒?如果是海力士的颗粒要拆高频跳线。

NW912  2V24都试过,都不识别ID,片子在其它板用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NW912  2V24都试过,都不识别ID,片子在其它板用着的。

万用表先打一下看看 有没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先打一下看看 有没有供电

刚量了,所有的VCCQ 都有1.79V供电

网友C:
没有丝印或图纸的板最好是不要碰,有些颗粒需要单独跳线,有些版型需要贴满才能识别。还有一种可能是闪存炸了

网友:
1G识别,但不管怎么焊闪存,就是不识别闪存。是不是这板有什么讲究?

网友:
俺觉得是板子有问题哦

网友D:
我试过英特尔的要1.2V,1.8会不识别,其他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英特尔的要1.2V,1.8会不识别,其他不知

我试一下调成1.2..
感谢楼上几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丝印或图纸的板最好是不要碰,有些颗粒需要单独跳线,有些版型需要贴满才能识别。还有一种可能是闪存炸 ...

就是看板子便宜了。。23一片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改1.2即可,两块板子对换电阻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4082-1-1.html
看了这贴,TG问题,现在认闪存了。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楼主:
新问题又来,
NW912 2片,开卡成功,TG跳线不接。
2V24 1片,TG跳线接不接,都不认。片肯定是好的,焊接没问题。可以识别1G,查看ID时,软件卡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调成1.2..
感谢楼上几位回

nw912 1.8V 开卡成功。

楼主:
2V24 单片,开得了。
总结下:
1 这板还行,注意TG,然后是拆机板,有些掉件,要补。
2 2V24 开不了,原因是:妈的,接电忘记短接进ROM模式。

楼主:
来结贴,汇报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