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修改Dell的主板供电,改为直接12V电源供电

楼主(2024-09-13):
原来 Dell 的原装电源 是 6pin 12V 供电的。

这个供电如下图 1
白色 +12V
黑色 GND
绿色 PS-ON
灰色 PS-OK (灰线在绿线下方,下面图片被挡住了)

目标是 直接 用 12V 供电,不用Dell 的原装电源。。

但是不成功。。风扇会转,但是电脑没有正常启动。。。主板电源灯闪烁
我主板已设置成 Power ON ,通电立即启动。。

参考 TB 有 ,普通 24PIN 改 Dell 6Pin 的产品,图2
对方 有绿色 PS-ON 的线。。但是这个绿线,直接与 GND 短接了。
按描述,“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我没有接线,理论应该是小于 1V 。正常开机才对。

难度我要模拟这个绿线的高电平(但是看 TB的图 这个绿线 又是与GND短接,直接拉低了)?
如何模拟这个 绿线高电平呢?

2024.09.14 在大家热心的帮助下,解决了。。

接了个 12V转5V 模块,,然后5V接入 灰色PS-OK (绿线位置悬空), 顺利开机了。。谢谢大家

网友:
标准ATX 12VO 的电源口是10针的吧,PWR_OK,  12V SB

绿线是主板输出 PS_ON 信号, 并不是电源给主板信号。因此无需短接

网友A:
PS-ON是主板给电源的开启信号,可以不接,因为你电源也无法被控制。

PS-OK,应该就是ATX的PG信号,一般记得是2.5V左右,你把12V分压一个2.5V给它即可。

网友:
可能短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我在联想的10pin?(忘记几了)上改过,原装电源坏了,用个12V20A的开关电源直接把黄12V+黑GND接上,直接开机运行了1个多月

网友B:
5v电压接1k电阻做pw-o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N是主板给电源的开启信号,可以不接,因为你电源也无法被控制。

PS-OK,应该就是ATX的PG信号,一般记 ...

收到,我试试。。看看是否加个 电阻降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压接1k电阻做pw-ok信号

好的,谢谢,我看看,12V 接个 什么电阻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看,12V 接个 什么电阻好一些。。

12V要用电阻分压,比如上10K下面2.2K

网友:
最好不要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要用电阻分压,比如上10K下面2.2K

请问,上10K ,下 2.2K 是什么 意思?

我在 12V 电压,串个 10K 电阻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上10K ,下 2.2K 是什么 意思?

我在 12V 电压,串个 10K 电阻可以吗? ...
所有取电压,其实都要分压,因为你不知道负载的内阻,一旦负载内阻极大,就会导致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然后击穿负载。

一提到降压,就要串电阻的,基本都是没入门的小白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要用电阻分压,比如上10K下面2.2K

测试了一下 原电源 灰色 PS-OK 的电压是 5V 我想 降压到 5V 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 原电源 灰色 PS-OK 的电压是 5V 我想 降压到 5V 应该可以

那你就10K和4.7K。

一般ATX电源的PG是2.5V到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取电压,其实都要分压,因为你不知道负载的内阻,一旦负载内阻极大,就会导致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然后 ...

好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10K和4.7K。

一般ATX电源的PG是2.5V到5V左右。

感谢哈。。等我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参考 TB 有 ,普通 24PIN 改 Dell 6Pin 的产品,图2
对方 有绿色 PS-ON 的线。。但是这个绿线,直接与 GND 短接了。
按描述,“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我没有接线,理论应该是小于 1V 。正常开机才对。

你理解有误。没接线就是高电平,只有接地才会把它拉低小于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取电压,其实都要分压,因为你不知道负载的内阻,一旦负载内阻极大,就会导致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然后 ...

已经成功,接了个 12V转5V 模块,,然后5V接入 灰色PS-OK , 顺利开机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接了个 12V转5V 模块,,然后5V接入 灰色PS-OK , 顺利开机了。。谢谢 ...

论坛上问个问题,有始有终,值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