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免安装局域网IP段扫描 IPScaner,集成系统工具 端口扫描 修改本地IP 批量IP...

楼主(2024-09-13):
转自吾爱 作者:chenhuxiang

IPScaner.exe是一个局域网内快速搜索IP是否在线的绿色小工具,扫描结束后,可将网络检测结果导出。
操作步骤:双击程序打开后,软件自动将电脑的当前IP段填入输入框内,用户点击【开始】按钮,即可对指定IP段进行扫描。
若要取消扫描操作,点击【停止】按钮即可停止扫描。

版本1.10更新内容:
1.点击图标【正常】按钮,可批量复制导出ip、计算机名、Mac地址。
2.优化254个小色块按钮,使得全部展示在用户面前。

版本1.9更新内容:
1.增加windows工具箱,显示系统中常用的工具。
2.windows工具中支持调用个性化的我的命令(可配置)
【我的命令】配置方式:在同目录下新建一个文本文件【command.txt】,里面的内容如下所示:
#每一个命令占用一行,第一个空格前面的是命令描述,其余的都是命令及参数,例如:ping一下百度 ping www.baidu.com /t,标题为【ping一下百度】,命令为【ping www.baidu.com /t】。
ping一下百度 ping www.baidu.com /t

版本1.8更新内容:
1.一键修改IP界面增加无线网卡。
2.一键修改IP界面增加打开网络连接快捷方式。
3.增加外部工具箱,快速启动控制面板中常用工具。

版本1.7更新内容:
1.修复多网卡显示本地IP错误的问题。
2.鼠标悬停在IP小色块上,可显示计算名称。
3.鼠标悬停在IP小色块上,可显示本网段内的MAC地址值。
4.鼠标右击IP小色块,在弹出的菜单中可复制各段信息。

版本1.6更新内容:
1.增加修改本地IP的历史记录,选择历史记录可快速切换IP。

版本1.5更新内容:
1.支持修改本地连接的网卡IP地址
2.增加指定IP的端口扫描工具
3.增加自定义IP地址批量扫描
4.过滤ping时长>2秒的IP

主界面:

修改本地网卡IP地址:(右侧下拉框可快速切换 历史IP)

端口扫描:

IP批量扫描:

主界面使用方法:
点击【IP扫描段】,或手工填写IP段,点击【开始】按钮执行IP段扫描,扫描结束后,网络通讯正常的IP地址用绿色显示,通讯异常的IP地址用红色显示,并显示网络通讯正常的数量和网络通讯异常的数量。

导出操作:点击【不通】、【正常】按钮,可将对应的IP地址复制到剪贴板中,用户只需要粘贴到需要的位置即可。

新版软件及历史版本下载地址(此下载地址以后不再变更):
https://wwzn.lanzn.com/b0ukl6xij
密码:b4nr

网友:
以前有个叫作搜捕的软件就可以直接扫描IP段内网和外网都能够扫描

网友:
还在用c网群ping的路过

网友:
感谢  怀念当年的 流光 X-scan

网友(2025-10-09):
感谢分享,但不知什么时候才需要用这个软件,请懂的大佬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