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拼个充电宝

楼主(2024-09-13):
书接上2贴,废话少说,说是拆完那几个玩意以后,剩下电池和充电板,本着垃圾无用的,简单拼起来也能用。有请主角。

卸下电池,去掉鼓包那块,剩3快,串联改并联。

比划一下,大小整体和外壳一样大,装不下。
找个塑料板做个简单外壳

卸掉原来的边边框

原来板子上IP5356的电量配置电阻标识25C=17.8k*0.448=7.97k对应8千容量,无条件测量这换过来的电池容量,也就不改,这大小按常理3并应该有够8千。直接焊好,混合在一起就完了。

红色代表boom风险,这把换蓝色,呵呵

又不是不能用,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A:
就这样,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又不是不能用!

+1,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二○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B:
移动c4   掏出来吓跑一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c4   掏出来吓跑一堆人

程序改一下,把电量指示换成倒数……

网友:
用什么胶固化住省的安检不通过

网友C:
我有个类似的,都是旧电池拼接的,和CS里的C4差不多大,都不敢带出去用

网友:
重新利用起来啊

网友:
如果是我,就找个PVC水管套上当外壳

网友:
主打一个实用为主

网友:
换个好看的外壳就好了,不过能用也行。

网友:
这个不好带出门吧

网友:
电池有自燃的风险,还是买的3C认证的保险吧。

网友:
只能在家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类似的,都是旧电池拼接的,和CS里的C4差不多大,都不敢带出去用

不带出去那还叫移动电源嘛

网友:
简单粗暴,小心被JC叔叔看到

网友:
除了样子难看点,其他没毛病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除了样子难看点,其他没毛病

网友:
废物利用,改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