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近很火的电桥镊子值得买吗?

楼主(2024-09-13):
我看视频好多人推什么菲什么尼,搞得我也想买一个了,就主要想知道电容的D值,万能表测不出来,但是我看B站评论下面很多人说误差大 数值乱动,咸鱼上开源的也有人制作有出来70多,有时候修电源换个电容 万能表量出uf ,但是都不知道这个电容质量怎么样,想知道这个D值,大家觉得这玩意值得买吗,有没有买了的给点建议,我不量电感电阻(电阻用万能表),我就单纯想知道这个D值,136起码平台保1年,咸鱼上70多 坏了就自己来回运费了啊,

网友:
是的,好多人都在推这个,不一定能说明这玩意儿好赖,但能说明推广收益高。至于电解电容这玩意儿,直接代换比测试更有效。电解电容的寿命还是比较稳定的,到年限了换就是了。只有好处没坏处。

网友:
可以用,这价格有点不足也可以接受。

网友:
立创开源,成本便宜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的,普通电解电容又不值钱

网友:
总体上就是玩具,不要期望太高,就这价钱要求不能高,自己DIY打板焊接,50块就够了,人家焊好的卖70 100多,有什么不能买的呢,就这些钱,你肯定可以作主的啊,不需要问,问就是买买买

网友:
电容用晶体管测试仪测出来,也蛮好的。

网友:
多少钱关键是。这个厂家好像什么都做啊

网友:
也想买,感觉也不专业,懒得买

网友:
想买,万用表的电容档不太行

网友:
菲尼瑞斯的产品好像专业度不足,但胜在方便,小巧,便携。日常维修,简单使用还是很方便的。比如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的引脚,过程比较繁琐,直接用个成品,一键测结果,非常实用。

网友A:
自己立创免费打板做一个?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网友:
现在很火吗?真不知道。

网友B:
没用过,
测量频率,电解电容器要1k和10k,测量高频电容需要10k和100k档位,需要也手动挡,全自动的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立创免费打板做一个?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我能说我看不懂吗 更何况说打板了

网友:
可以买,100多也不贵。之前买过TC1晶体管测试仪,测电容也能凑合,又买了胜利的4080电桥,测量结果和TC1差不多,只是参数付参数更多。以前没有这东西,电容只是换,有了这些工具,能知道电容到底坏到什么程度,电路中不同用途的电容对电容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买一个能真正测试电容的工具很有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
测量频率,电解电容器要1k和10k,测量高频电容需要10k和100k档位,需要也手动挡,全自动的不好用 ...

镊子电桥貌似只有1K和1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镊子电桥貌似只有1K和10K

10k也够用了,其实1k都可以判断电解电容器,一般数字表测量电解电容器不准确是测试频率很低,

网友:
测量仪器测量不太好的元器件还是定功能,定参数档位去用比较好,一些什么自动判断元器件自动档位的容易出错,稀里糊涂

网友:
关键是看使用率,常用的话这个电桥镊子的确是值得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