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日本三丰0-200mm新版数显卡尺拆解细节(Mitutoyo CD-8"ASX)

楼主(2024-09-13):
最近在闲鱼上花了接近三张大票子搞了这个玩意,小厂倒闭后贱卖的二手货不带盒子的(另外买的盒子在路上了,只不过配的盒子说是TESA家的,找不到三丰的原厂盒子只能考虑搞这个,淘宝那些普通盒子我嫌质量太差),看卡尺工艺细节处理的特别好,正品没跑了。

新版卡尺拆机后pcb和旧版的设计不一样,测量传感器原理由旧版的容栅式改成了电磁感应式,坛友的旧版三丰数显卡尺拆解传送门:日本Mitutoyo三丰0-300mm;小鬼子数显卡尺,外来的牛屎圆吗???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整体图:

测量效果:

一些细节:

尾部是铆钉:

尾部甚至被小工厂刻了编号:

螺丝上面有点了防松胶:

卡爪细节做的很好,甚至有倒角不割手:

电池仓,可以看到镀金的触点片:
电池是日本精工seizaiken SR44银锌电池。

背面拉开后看看尺身开槽,可以看到这种新版三丰是立铣精加工,细节做的很好:

国内其他品牌的同类卡尺卧铣的开槽,刀痕挺明显的,但是还是挺均匀漂亮的,细节比那种杂牌仿品要好很多(同事的三量数显):

旧版正品三丰的卧铣方槽,工艺比国产卡尺的槽处理的精致很多:(借用别人卖的二手货的图可以看到旧版的尾部的字不一样,定栅的工艺也不一样)

顺便问了问卖假货的商家这方面的细节,果然就是不一样:
(可以只要是新版款式还是这种粗糙的卧铣槽肯定是仿的,可以看到仿品的刀纹太明显了)

看看滑框端面,可以看到内部的开槽的精细程度特别好,侧边缝隙看着不大且比较均匀:
这里塑料壳两端都镶嵌有这个橡胶刮片(对应定栅的位置,后面拆机有细节),一是有利于清理定栅条上的污物,这也是三丰卡尺不怎么怕车间油污和金属屑的原因之一;二是可以把尺身顶紧在滑动爪框架上尽可能的减少晃动。以上两条原因都能保证了测量的稳定性。

某些国产卡尺的开槽的工艺水平,精度都不行,歪歪扭扭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哪款国产货能赶得上三丰,怀疑那些仿品也是这样:

定栅槽端面:和同事的三量数显卡尺对比,开槽的工艺水平差距明显。

拆机:

动栅细节,可以看到这里使用了表面铺铜和过孔埋铜交错形成三组线圈(三列),测量原理是和电磁感应式编码器一样,布线很精细:
这种编码器不怕栅表面的脏污物,在恶劣工况下测量稳定性优于容栅和光栅的编码器。

PCB两端都镶嵌有这个橡胶刮片,有利于清理定栅条上的污物,保证了测量的稳定性,这也是三丰卡尺不怎么怕车间油污和金属屑的原因之一:

镀金弹簧片:

PCB正面,颜色是一种特殊的暗绿色(和平时在嘉立创打的那种绿色不一样),方形牛屎芯片但是有倒角边:

PCB正面右上角是预留的通信触点,可以接模块转蓝牙或者串口连接电脑记录测量数据,就是暂时不清楚三丰卡尺的通信协议和触点定义,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

拆掉电路部分的尺身细节,由于尾部是铆钉,这里要拆解需要破坏性拆解,这里不做进一步拆解取出滑动框:

顶部螺丝,这里的螺丝胶更明显了:

滑动框端面细节,可以看到内部开槽做的很精细以及整体严丝合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搞懂它的原理

这里有描述原理:

网友B:
机械指针没来个全身照

网友:
做工细节确实好,我买的便宜货容易把手刮伤。

网友:
高级货就是不一样  真的不错

网友:
做工真好,比TB几块钱的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指针没来个全身照

机械指针那个是国产卡尺,陕西航空硬质合金公司的产品,镶合金的卡爪,精度尚好,就是没三丰的用的丝滑,精细程度比三丰差些。

网友C: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D:
看着挺高档的,不过价格也不菲,有点搞不明白,这个尺子和国产广陆的比较,有什么好处?我用广陆的好象也不错,精度还可以。

网友:
做工细节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高档的,不过价格也不菲,有点搞不明白,这个尺子和国产广陆的比较,有什么好处?我用广陆的好象也不 ...

咱没用过广陆的数显卡尺,也不知道耐用性如何,有点规模的小加工厂至少都会配一把日本三丰/瑞士TESA/瑞士sylvac/德国Mahr这几个其中之一,大厂子更不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便宜吧

确实不便宜,二手的都很少低于280元的

网友:
不得不说,日本的产品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做工真好,价格也挺好的

网友:
小日子的电子产品真是好,没得话说,我们仿造的几元钱就一个游标卡尺,只能说凑合用。

网友:
广陆的质量也不错。按一般常用的150mm来说,广陆的大概再150-180左右,不要拿淘宝十几块到几十块的山货代表国产水平。

网友:
这个原价多少

网友:
的确是精品,国货还需努力

楼主:
900左右我记得是

网友:
什么价就是什么货

网友:
单位上使用率比较低,到用的时候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