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香山厨房秤没反应了,原来是开关机按键不通,简单打理一下恢复正常!

楼主(2024-09-18):
这个厨房秤是MM家的,说没反应了,开不了机,和之前那个双面钟一起拿过来修

包装盒都拿过来了
盒子上这个胖娃想必有些年轻坛友可能不认识了

收纳时托盘扣在本体上可以缩小体积

使用时反扣即可

底部的样子

铭牌

接下来看下怎么回事
左侧开关确实没有反应

先看下电池,电池仓在底部

没乌龙,电池还是有电的

开始以为螺丝在防滑垫下,结果没有

要先拆称重传感器的螺丝才行

传感器为铝支架,涂胶位置为电阻应变片

剩下全是卡扣了,开壳

电路板及液晶屏

用批头短接左侧微动的两个脚,可以开机了

右侧按键没问题

故障原因就是常见的微动按键接触不良

手上没合适的备件,直接抠开修
锅仔片和底座触点都有锈蚀

还是直接用批头刮干净

放进去按动没问题了

为了防止潮气进入,还是老办法,用缝纫机油

滴进微动里,把触点浸泡起来,隔离空气
PS:除了换新,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呢?

最后恢复原状
正好称一下倍量的垃圾充电电池

明显碱性电池重多了

这个简单,搞定完事
妹妹家后来坏的微波炉直接换新,抽油烟机妹夫自己搞定了,偶也乐得轻松

网友A:
俺村最成功的企业

网友B:
修好是好事,要不就挨扔垃圾桶了。

网友:
修好不错,最好换新

网友:
这样搞了,开关能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村最成功的企业

那真是不赖了,偶还撸过香山的体重秤和握力计

网友:
这个微动拆开后是怎么复原的?

网友:
倍量的纽扣电池还是可以的

网友:
恭喜楼主又修复一台,顺带求:MM = ?

网友:
同款香山厨房秤,用了十多年

网友:
一般质量差的修好也用不了多久还会坏,换成质量好的才耐用。

网友:
锅盖片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我会在开关缝隙直接滴缝纫机油,多按动十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是好事,要不就挨扔垃圾桶了。

嗯嗯,为绿色做贡献

网友:
尹胖子也应该老了吧!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