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机械开关维修拆解

楼主(2024-09-13):
故障是上面一个开关故障,拆开检查开关问题,看TB价格便宜,直接购买更换

开关

测试

开关

型号

拆开

反面

新开关

更换

网友:
这是机械开关?

网友A:
开关好像没有坏呢。擦一擦能用吧?

网友:
这的确是机械开关

网友:
好大一只小强

网友:
是触点不通了还是齿轮出了问题?

网友:
同问是什么坏的?看上去应该能修复

网友B:
引用,可能有参考利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482-1-1.html

网友:
机械开关,拆下来清理一下触点应该可以机械使用,没必要换新吧

网友:
里面还有小强 哈哈

网友:
一般是齿轮那一块机构间隙增大,松动,换一个就行,简单。

网友:
这是换总成啊

网友:
前两天刚帮同事修了一个,也是开关大伙烧黑了

网友C:
这么大的开关修复也没问题吧。

网友:
就是不坏也应该经常打开清理一下,有小强的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开关修复也没问题吧。

拆开看过了,里面都是齿轮,看了价格15包,就不维修了

网友:
那个东西,还在午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开关修复也没问题吧。

看了,上面的是齿轮结构,没有看明白,价格不贵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好像没有坏呢。擦一擦能用吧?

没有研究明白,价格便宜直接更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可能有参考利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482-1-1.html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