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老款蚂蚁兴能保护板B-20S 40A,需要在通信开机口加3-5V的电压才能开机

楼主(2024-09-13):
直接看图,为啥这款蚂蚁保护板开机需要在通信开机口加3-5V的电压才能开机,怎么不能直接短接点动开机???

网友:
没明白用途

网友A:
这个可以改普通锂电池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改成手动的,加一个手动开关

网友C:
只需要电压好解决,支持手动开关机?还是自动关机后要手动开机?

嘉百达的是上电自动运行,没有检测到异常就正常输出和充电,可以手动关闭输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改普通锂电池用?

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改成手动的,加一个手动开关

就是手动也要在开机ACC加3-5v的电啊,关键谁天天没事带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电压好解决,支持手动开关机?还是自动关机后要手动开机?

嘉百达的是上电自动运行,没有检测到异常就 ...

保护板可以设置电流低于多少,超过多少时间关机,关机后要不就是充电器充电开机,要不就开机ACC家店3-5V开机。就怕路上意外关机后没带电池没法开机。

网友:
用过极空,这个没用过

网友:
意外关机了 不得叫货拉拉拉回去检查,还准备开机继续跑的吗。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开机,带个充电宝就可以了嘛

网友:
这玩意的均衡是靠电阻放电均衡的?

网友:
哎,想起多年前的一块磷酸铁锂16串。半路不知道咋回事断电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推车一个多钟头,累惨了。去年买的极空是有按键激活的。这东西是越做越完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手动也要在开机ACC加3-5v的电啊,关键谁天天没事带个电池。。。。

在别的位置加个小锂电池再加个开关,要启动时按一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别的位置加个小锂电池再加个开关,要启动时按一下开关

实在不行也只有这样子。

网友:
还是主动均衡的巴适

网友:
电动车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没看明白是啥上用的东西,和作用。

网友:
这保护是不是挺贵

网友:
被动均衡的  还是极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