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打火机里面的压电陶瓷点火器大概电压是多少?直流电?

楼主(2024-09-13):
一次性打火机里面的压电陶瓷点火器大概电压是多少?直流电?

网友:
一般气压湿度条件下,击穿1mm空气约需要3000V电压。

网友A:
差不多6000伏吧,有博主做过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6000伏吧,有博主做过测试的!

哦,这个电压不好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6000伏吧,有博主做过测试的!

绝对是超过10000V的。

网友:
高压放电在560V左右,打蚂蚁很厉害的

网友:
额,我觉得我发完这个,本帖就终结了。。所以决定,稍后贴图。。

网友:
4000V--6000V

网友:
六七千v,在南方,基本上感觉击穿一厘米空气需要一万伏,一千v1毫米,干燥环境会需要更高点

网友:
电手指大概可以隔离空气3mm以上可以明显看见电弧穿过空气
如果按照3000v  1mm,至少万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电压不好测试吧。

几个电阻做好分压后,带峰值保持的万用表或者示波器就可以直接捕捉电压峰值!

网友C:
时间太短,不易扑捉,没专业设备,凭万用表,那是闹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短,不易扑捉,没专业设备,凭万用表,那是闹着玩的

我很认同你的观点。

楼主:
感觉能上万福特!

网友:
印象中击穿一厘米空气大约要一万伏特电压,新打火机估计能击穿大于半厘米,但一厘米是无法放电的,所以应该在五千到一万之间

网友:
玩过,应该是直流电。

网友:
示波器的强项

网友:
击穿1毫米空气约1000v,打火机电火花长约5~8毫米,所以电压7~8kv吧;
因为只是一个脉冲,那就是直流了,触丝+,燃气喷嘴—;
要精确测出电流大小很难~因为压电陶瓷发电时内阻很大~远大于万用表内阻的,发电功率又很微弱所以测不了的。

网友:
这问题有意思,不知有人测试过没有?想必电压一定是挺高的,我看拉火距离在5mm以上

网友:
我把这事忘了,你也不敲我一下。。

我是问过这个的。这是厂家的规格书。

本帖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