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刻录机 刻录机 假刻

楼主(2024-09-13):
朋友的一个台式电脑上的刻录机 以及 nero 软件以前一直正常用着。某天不小心撞断了托盘,然后前天就换了个新的,华硕的刻录机。

昨天来电话问我,我用QQ远程给连接,操作了一下,就是正常拖拽文件进去,刻录,完成后弹碟,都正常。但是 盘上啥都没有,再放进光驱,显示还是700来M。
试刻用的是普通刻录CD碟。操作系统,刻录软件 都是以前的没变,只是换了一个新光驱。我也已经7-8年没碰光盘刻录了,好多都不记得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 普通刻录机 能刻 8.5G 的DVD 光盘吗?他进货了许多的8.5G的dvd刻录盘,也不知道现在的刻录机能不能识别,刻录成功。反正我是建议趁没拆封 换成4.7G的了。

网友:
很久以前见过700m的光盘刻录2G多内容的帖子,不过后来都是DVD光盘了,就没真正研究过那个方法。不过网上应该能找到。

网友:
电话能说明事实么???

二○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CD碟只能刻录700啊

网友:
DVD刻录机只能刻4.7G的容量吧,CD刻录机也就是刻700MB

网友:
新机器应该都是DVD刻录机,但是盘就不一定都是DVD刻录盘了,也有可能是CD\R的,这种就只有700M了,肯定不能刻8.5G的。

网友:
许久没用刻录机了

网友:
好多年没刻过光盘了,好像软件里有个仿真选项,点了就是假刻,模糊的记忆

网友:
是DVD刻录机吗?
你说的8.5G盘,就是双层DVD(DVD-R DL或DVD+R DL),也叫D9盘,刻录机肯定是支持的,但要买双层刻录盘,普通盘肯定不行。
换过新刻录机,你检查一下nero的注册是否失效了,可能需要重新破解。还要注意设备名称,是否选择了新刻录机,还是模拟。

网友:
很久都没有用过光盘了,现在的电脑连光驱都没有啦!

网友:
普通刻录机不可能刻 8.5G 的DVD 光盘

网友:
dvd好像4.3G,cd是720mb,但是要看刻录盘的格式还有刻录机的兼容性,我月初把以前刻录碟dvd盘资料复回硬盘,发现同一合的DVD-RW全部读不出,同年的DVD+R全部正常读取,十五年前备份的冷数据

网友:
才发现家里一台先锋DVD刻录机还没有拆过,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普通DVD碟片只能可4.3G的内容,好像D9碟片是可以刻录7-8G的,但是好像没有这种空白盘。

网友:
以前经常刻cd,dvd的话专门有DVD光盘。

网友:
1,假刻是软件的问题,没有把buffer真正烧到盘片上,不要用傻瓜式的拖拽。试试启动nero主画面,然后加入刻录内容,再按烧录按钮。
2,刻8.5G的DVD要有DVD DL的刻录机,DVD DL的刻录盘片,DL指双层(Double Layer),盘片一般标8.5G,实际容量8G不到一点点。

网友:
很多年前别人委托我给他刻录几张自己拍的婚礼视频光盘,用的还是委托人的笔记本电脑,那一次是唯一一次用刻录机,以后再也没有刻录过光盘了。

网友:
模拟刻录吧

网友:
我记得如果用文件拖曳方式刻录的话,要有一个封盘的操作。

网友:
一直在刻 失败的还是有几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