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五百块的百锐腾自行车码表(bryton Rider 310)

楼主(2024-09-13):
型号是R310,GPS版本,百锐腾比较老的型号了,海鲜市场20包邮淘的坏的。

原主把USB口搞掉了,自己没焊上,铜皮也掉了。
到手先把电池拿掉,焊两根线接电源测试正常开机。
找个手机USB座子飞线连接上,连好后测试一切正常。想连电脑试下软件导入数据功能,可以正常连接,连接两次后突然发烫,也连不上电脑了。
拆开发现一个芯片很烫,型号5083K,找不到是什么型号,分析下电路,判断应该是4054充电IC,找个电子 烟板子的拆掉换上,测试OK了。
重新飞线,只焊了电源正负极的脚,不连电脑了,免得又坏。可以用手机APP连接导数据。

这东西卖500块钱,感觉利润非常高,老人手机成本才几十块钱,还是彩屏的,这东西是黑白屏,这东西成本估计也不超过100块钱。

USB口位置,立式的。

板子正面,5脚的就是充电IC。

飞线连接USB口。

风枪吹掉原来的充电IC,分析发现应该是TP4054,充电指示脚连接到主芯片用来判断充电过程。

楼主:
不防水,不防水。

网友A:
20块不贵,现在码表这一块,是不是还是SIGMA和GARMIN比较多?

网友:
现在用码表的少了,手机就可以替代,还能导航

网友:
又能电脑又能手机看着蛮高档的呢

网友B:
稳定性好的现在就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块不贵,现在码表这一块,是不是还是SIGMA和GARMIN比较多?

GPS码表和磁感应码表差别挺大的,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好的现在就几十元

你说的是磁感应的那种。现在流行GPS的,高端的还能导航

网友:
现在都用手机了

网友C:
这种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30多个小时吧

楼主:
很少看到用手机的,手机续航太短的原因吧

网友:
自行车上用还行

网友:
这东西卖500块钱,感觉利润非常高?
对比几十万的自行车,配件才500元,价钱是非常低的。

网友:
技术不 错,码表修好还能继 续用

网友:
20块太划算了。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量少,所以价格高。和老年手机相比,实际成本高不到哪儿去,也就多几项专利使用费啥的,比如ANT+协议。
最便宜的自行车码表是磁铁感应,省电,一块2032电池能用三年,比如SIGMA。准确性还行,前提是正确输入车轮周长。你骑一小轮折叠车,输入轮子周长有2.5米,计算出来的速度肯定就离谱了。
GPS测速的码表也多,比如Garmin等。GPS测速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的,但可能受到地理环境、信号飘移的影响。
手机测速也靠GPS,缺点除了与单纯的GPS码表相同外,还多了不防水和耗电大,不过可以通过防水手机壳和充电宝克服这些缺点,优点是导航方便。
还有一种是陀螺仪+地磁感应的码表,少见

网友:
重新做一下防水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