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WD GREEN SATA SSD M.2 240GB 突然无法识别?

楼主(2024-09-13):
西数 绿盘 240G
电脑开机突然无法识别
进主板BIOS也识别不了
啥情况?

网友:
恭喜你,掉盘了

网友:
掉固件了呗 绿盘三西数最低档的盘坏了也不可惜拆

网友:
坏了,你该换新的了。

网友:
换电脑或装盒子看看

网友:
多插拔几次,或者换其他槽试试,再不行就只能送保修了。

网友:
固态硬盘也分绿盘 蓝盘啊

网友:
坏了换新的,闪存颗粒可以做U盘

网友:
应该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