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浅试ESP-Easy固件

楼主(2024-09-13):
本贴是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的结束贴,由于目前的制作基本上满足本人当前的应用,所以暂停了对智能家居研究,至于语音控制等等其它功能日后再研究。以下是这些时间对智能家居的研究贴。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3路触摸开关制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419-1-1.html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DOMOTICZ及MQTT服务系统安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588-1-1.html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4路带遥控的开关制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699-1-1.html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热水器用的带时间及温度控制的插座。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971-1-1.html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老空调网控数据转换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041-1-1.html

本贴是简单地对ESP-Easy固件的使用过程做个说明,以下为对它的一些实际操作说明。先下载ESP-Easy固件,地址在这https://github.com/letscontrolit/ESPEasy/releases

然后解压,把ESP8266模块处于写入程序状态,运行压缩包里的写入工具,如下图,

进入烧录程序,本人上选择ESP_Easy_mega_20240414_normal_ESP8266_4M1M.bin,然后烧录

然后重启模块,就进入网页配置参数,用电脑或手机接入ESP-Easy的网络,

在浏览器输入192.168.4.1 ,出现界面时,选择对应的wifi,输入对应的密码确认后,重启模块。

电脑重新接入原wifi,查路由器看ESP-Easy当前IP是多少,用浏览器输入对应的IP,就可以设置使用了。

本人是用实验板进行简单测试,先在控制器(controllers)新增一个DOMOTICZ MQTT设备。

输入对应的IP,其它用默认就行了。

然后在设备(Devices)新增2个输出,1个DHT11温湿度模块,1个按键。

由于本人实验板的LED灯是正极接3.3V,负极接IO,所以需Invert On/Off value(极性反转)打勾。

上图截图时截在开关前,所以没有开关项。以下为LED3及IO2的LED灯与DOMOTICZ通信情况。

以下为DHT11与DOMOTICZ的情况,DHT11的湿度不准确的。

由于开关值是电平发生改变后,就发送命令,所以不好截图,所以就用MQTT客户端检测它发出的命令。

以上是对ESP-Easy固件简单测试,对于它的规则,因为感觉复杂,所以没试。

网友:
如果全是买新的 8266成本低  S32就贵了。

网友:
前几天整栋楼停电,邻居家说全屋智能家居全部下线。

网友:
这个很不错哦

网友:
我所有8266模块都是用的espeasy,温湿度,继电器,电量统计。。。

网友:
这个和esphome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