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第8次自制LM1875功放,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楼主(2024-09-13):
搭棚了四五次,洞洞板做了几次,打印pcb做了几次,实际有十次以上了。

但这样写,太丢面子了。只好写八次了。

第8次自制LM1875功放,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按照论坛大神们的意见,对官方原版进行了修改,比原版的更好。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些人认为官方原本就是最好的?一点都不可以改变?)

更改如下:R4 原版是1M,没有接,因为试过200k、47k、22k、10k、3.3k、1k都还有噪音,区别不大。奇怪了?

R5更改为680R,R6更改为22K,

R7原版1R,更改为6.2R和10R

c1,1uf更改为2uf和0.68u,cbb电容684。因为没有1uf的无极电容啊!已经买了106了,还没到。

c5,0.22uf没有,就用了cbb电容334,0.33uf。

电阻22k,实际测量是21k左右,误差较大。

已经焊接了 二块洞洞板,不接音源有一些噪音,接了音源输入基本上听不到噪音,需要耳朵贴着喇叭才行。

二块板子,分别接左右声道,直流电源12v输入,声音很清晰,清脆,听歌很舒服很舒服。换直流电源19v电源输入,没有改善。

没有别人说的1875那种冷艳,人声听起来比以前的功放温柔耐听多了,也有劲道。

不接电源有轻微噪音,听人声歌曲比较柔和。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感谢各位大神们的指点!

也感谢我天资聪颖,电子0基础都能diy成功,真是天才!(当然你们是超级天才!)

欢迎各位大神继续提意见!

因为我在飞速进步,你们的伟大构思我帮你们实现了!

又菜又爱玩就是我!

(只拍了一只的照片,另一只差不多,就不拍了,2小时播放音乐,小散热片微热。)

网友:
你是焊锡太多了吧,用那么多焊锡,用上点助焊膏,不至于焊成这样子啊,鸡屎焊啊

网友A:
伊拉克成色,还以为是打板做的

网友B:
官方的文件是最中庸的模式,谁告诉你不能改?
至于效果能够到什么样,就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
要做就做规整,看上去就舒服的那种

网友:
这做工,还真是

网友:
第一个图片,一言难尽。

网友C:
精神可贵,就是焊工太渣了,是烙铁不行还是焊锡不行啊

网友:
这图片是传说中的,拖拉机的外表 法拉利的心脏吗

网友:
做的不错,想问推的什么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拉克成色,还以为是打板做的

打过板子的,差的厉害。我才做洞洞板。

网友D:
LM1875还是用双电源吧。
另外,某宝上买成品板,好像也要不了多少。
不过,我也是这样搭棚的,比你这个还不如,不过后来收到好多成品音箱,就没兴趣了。另外收到车机,直接接音箱,就更不想DIY了。

网友:
搭棚习惯了就不爱上板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文件是最中庸的模式,谁告诉你不能改?
至于效果能够到什么样,就看你的水平了。 ...

我上次说改,被hifi论坛的某些人骂的狗血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贵,就是焊工太渣了,是烙铁不行还是焊锡不行啊

难度不能是技术不行吗?

我焊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1875还是用双电源吧。
另外,某宝上买成品板,好像也要不了多少。
不过,我也是这样搭棚的,比你这个还不 ...

我其实对音响没那么追求,就是做着玩而已。

我也没那么喜欢听歌。

人总要有点业余爱好和娱乐。

网友E:
挺好的 ,就是能不能把元件排列一下 强迫症

网友F:
只能说惨不忍睹!另外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接地问题,今天折腾黑胶唱放,整机地线没有处理好,引起高频自击,结果两个波士顿小音箱的高音喇叭壮烈牺牲。这对波士顿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当时也是买回来没多久就烧了高音,前段时间在仓库翻出来,在小黄鱼花了高价买了一对原装高音装回去,结果一不留神又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 ,就是能不能把元件排列一下 强迫症

已经是最优化的排列了。尽量紧凑,尽量不要线路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惨不忍睹!另外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接地问题,今天折腾黑胶唱放,整机地线没有处理好,引起高频自击,结 ...

没你那么发烧。

我已经折腾的累了,退烧了。

要休息很久,再继续折腾了。

网友:
伊拉克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