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了解和熟悉小区门禁卡?

楼主(2024-09-13):
哪位朋友了解和熟悉小区门禁卡?

最近小区抽风,几年不用的门禁卡又启用了,原来的丢了,在网上买了两个空卡,拿去让小区物业用门禁管理卡刷,结果死活刷不上,别的好几个业主买的空卡(不低于8个)个个都能刷上,邪了门,不是是哪里不对,请熟悉的朋友指点迷津,问题究竟处在哪里,谢谢。

网友A:
要看型号啊,IC和ID要分清楚,IC还有类型。如果自己复制,要CUID卡,如果是到物业登记,普通IC卡大部分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型号啊,IC和ID要分清楚,IC还有类型。如果自己复制,要CUID卡,如果是到物业登记,普通IC卡大部分都行 ...

IC和ID要分清楚

请教大佬,怎么分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和ID要分清楚

请教大佬,怎么分清楚?

ID卡一般上面有个号码好像8位还是10位的,比较厚,IC卡比较薄一点,(都是指大卡),关键是工作频率不一样。如果有卡的话拍个照比较好辨认一点。
如果是挂钥匙扣的,外观会比较类似,但ID卡一般也是有号码的,IC卡基本都是没有。
还有一个办法辨别,大部分安卓手机都带NFC功能,IC卡靠上去会有反映,ID卡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卡一般上面有个号码好像8位还是10位的,比较厚,IC卡比较薄一点,(都是指大卡),关键是工作频率不一样 ...

ID卡一般上面有个号码好像8位还是10位的

好像是这个,新买来的空卡没有一个号码,厚度与能用的门禁卡好像无差别,难道是IC卡?

网友B:
门卡,分IC 和 ID 卡。通常 ID 卡上有印上去或 烫上去的 卡号。IC 卡上通常啥都没有。IC卡,分普通IC卡(不可改写卡号),CUID(全空白卡,可以复制进去其它卡的卡号及全部数据),FUID(也是全空白卡,可以复制进去其它卡的卡号及全部数据,适合滚动码的IC卡),还有其它种类的卡。

不知道卡的种类,可以借邻居好使的卡,去马路上复制卡的地方 ,复制一下就OK了。不然随便买卡,买错了也挺麻烦的。

网友:
要看是使用的什么卡,有IC,ID还有N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卡,分IC 和 ID 卡。通常 ID 卡上有印上去或 烫上去的 卡号。IC 卡上通常啥都没有。IC卡,分普通IC卡(不 ...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明天我上图,基本可以确定是ID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卡一般上面有个号码好像8位还是10位的,比较厚,IC卡比较薄一点,(都是指大卡),关键是工作频率不一样 ...

感谢支持和抬爱,受教了。

网友C:
学习了,原来以为门禁卡就是芯片加几匝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原来以为门禁卡就是芯片加几匝漆包线

共同学习,我也和你一样。

网友D:
提示一点:你要拿卡到物业写卡,不要买可复制空卡(这类卡通常不带UID,不往卡里写数据是用不成的),你需要买普通的IC卡或ID卡(根据物业要求)。

网友:
IDICIQ卡

统统不告你密码

网友:
物业还会让你自己带卡去写,不错,首先要分清楚IC还是ID,IC卡分授权卡还是复制卡,复制卡有UID  CUID FUI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一点:你要拿卡到物业写卡,不要买可复制空卡(这类卡通常不带UID,不往卡里写数据是用不成的),你需要 ...

多谢提醒

有好几个业主自己买了将近10个ID卡,并未道物业那里写卡,在小区门口由物业管理人员用门禁管理卡直接刷卡就成功了,还有一位业主自己买的两个空卡带贴纸,很薄的那种(比小区物业的门禁卡要薄),也是在门口的门禁卡机上让物业一次刷卡成功。

网友:
还真是好物业。
一般物业必须他们提供卡才行。自己购买的的,不会给你授权的。

网友:
门禁卡不是只能在物业处购买吗?这货还能网上买??

网友:
id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网友:
大概率是买错卡了

网友:
买的卡不对,IC、ID卡。有些IC卡分区不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