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多多上格力空调也便宜,靠谱码?

楼主(2024-09-13):
在多多上搜寻格力空调发现价格挺便宜的,当然是新机!多多上买靠谱吗?安装和售后有保障吗?

网友:
靠谱吗?靠谱吗?

网友:
除非是官方店,其它的我觉得不靠谱。

网友:
只要是正宗的格力应该靠谱

网友:
其实这个又没有假的, 价格便宜就行了。

网友:
需要关注价格是否包括了安装等售后服务,是否是正规的销售代理商。说这个主要担心买到了非正规渠道的货(瑕疵货或者翻新的),没有包安装和售后。

网友:
只要渠道正规应该没问题

网友:
买这个还是要买旗舰店,里面的后续细节也要问清楚,不能就单单看个价格。

网友:
官方店靠谱些·····

网友:
低价定制机 跟市场上的产品同型号 但不是同一产品!玄机深得很!

网友:
有官方直营的找官方直营店,没官方直营的,还是别当小白了。

网友:
不要差那么一点小钱,官方买吧,不然要是以后遇到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应该可以买吧,格力保修好像比较统一

网友:
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一般没问题,手机下个慢慢买,看看京东历史最低价,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还得看具体的系列和型号,相同系列型号的才好对比

楼主:
告知大家,最近空调还是线下购买!十一前格力空调降价,湖北地区以旧换新补贴为销售价格的20%(一级能耗空调)。拆旧空调免费,一台还抵扣200元。线上各个商城的以旧换新大都是噱头。下单以旧换新买了两台格力,大1.5匹、一级能耗。每台价格比正常价格便宜了1000元。目前线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看清楚 有的是格力压缩机 并不是格力空调
还有格刀的

网友:
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