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想修摩托车

楼主(2024-09-13):
今天换个换挡杆油封,骑行发现挂不了3、4、5档,因是国际档,只能在1档空档2档徘徊,奇了怪了,按理换油封不影响呀。如果停下车用车搬到3档,骑行时能来回挂3、4档,其它档位均无法挂进。想拆离合器看下,先想准备曲轴箱右纸垫及叫什么4角爪套筒和8mmT字长型套筒(得购买)。
有点工具,另外还有把杂牌电功扳手,从没拆过,工具应该能应付拆装,以及拆装注意事项,恳请提议,万分感谢了!!

网友:
工具真全啊

网友:
学渣文具多

网友:
发动机怕是要拆下来,准备一帮手。

网友A:
这么神奇啊?那你将旧油封换回去试试

网友:
楼主威武啊。工具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啊?那你将旧油封换回去试试

对,先把新油封拆下来,旧的先不装上去试车,反正试车走不了多少油

网友C:
你这是cbf发动机吧?是不是拨挡叉有问题了?

楼主:
不知是不是这个部件有问题?手前后压换挡杆不回位,就是很不正常,但是也得拆开才知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先把新油封拆下来,旧的先不装上去试车,反正试车走不了多少油

试过,取下新油封,骑行换档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cbf发动机吧?是不是拨挡叉有问题了?

五羊本田威领150,感觉和新本的发动机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cbf发动机吧?是不是拨挡叉有问题了?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这个部件有问题,假如换这部件也要拆下离合器那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啊?那你将旧油封换回去试试

应该是巧合,以前骑有13个年头的五本125-F车自己也换过这个排档杆油封过,没出来换档异常现象。

网友D:
拨叉轴向位移了?

无关图片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拨叉轴向位移了?

无关图片太多了

好的,谢谢,拆装换难度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拨叉轴向位移了?

无关图片太多了

只拆离合器那边能搞好吗?如果要拆曲轴箱自己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E:
看样子车 有点老了啊

网友:
得拆开才知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车 有点老了啊

是啊,2013年的车,以前车会少机油,我换气门油封后一直不少机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拆离合器那边能搞好吗?如果要拆曲轴箱自己就无能为力了。

太具体的我不懂啊,我是外行,只是凭2010年拆过发动机对这个拨叉的原理理解这么说的,以及和你动到的地方匹配

离合器和这玩意就是一个腔体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精密的东西不要自己弄

我的意思是不是推进去一点就可以了,毕竟你之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