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佬要过中秋节了,所以又买一堆垃圾

楼主(2024-09-13):
台式机位置被占用,所以不太方便使用 ,但有时要用备份的3.5寸硬盘,所以买了易驱线,买易驱线又要买电源,所以又搬回一堆垃圾。
因为要接硬盘的设备,这个不能开玩笑,必须选垃圾中的战斗机才行,一番研究,咸鱼15元包邮买了条绿联的易驱线。又淘宝老庄家看到个电源7.5元买下。
本来电源是准备砸开看看真假的,毕竟硬盘用的货,不过到手看了下插头和输入接头处,真货无疑,就不砸开了。
找出以前薅的电源线接上,找了个以前五块钱买的全新炮灰硬盘测试,很ok。以后用大硬盘方便了!
再下是两块买的一堆灯板,不是铝基的,测试一条1w合适,灯珠是三伏,四个并联再三串,多两个不用。电流设置100ma.
还有两个电位器调速的,懒得研究,吃灰。
五毛五个的充电板,八脚芯片,蓝牙电池仓里面的,这个未来应该用的上

另外就是两块钱五十个带线c口板子,有好几种,有个有芯片带灯测试输出4.2,接电池测试充电电流100ma,大概是什么微型led灯上的,其它都做c口板吧。

一堆风扇,大大小小就懒得测试了

还有个550,看着应该是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是新的,测试了下,也不知道有啥用,就看着是滚珠轴承的,这个三块五。

还买了个电磁炉风扇,有次拆家里的,不小心掉地上把叶片摔断一个粘上了,也不知道型号大小是否相同,印象中样子是一样的。这个三块五。

最后一个是联想耳机,挂脖耳机没用过,买个来玩,到手有个耳机身首异处,线断了一根,接上还是没声音,表测单元阻值正常,就把另外一根线焊下重新处理焊接好,正常了。
声音不错,就是接口是老接口,说明库存时间真有点长了,反正吃灰,无所谓了,这个一块五。
以上价格不含邮费
最后提前祝各位坛友中秋快乐!多淘好货!

网友:
我也是,手欠,老式买没用的

网友:
垃圾佬确实会折腾啊。

网友A:
电源不错,想撸的可以入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31095212301

网友:
多搬几次家就行了,每次搬家都扔掉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想撸的可以入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31095212301

开壳有什么技巧?

网友:
我也喜欢逛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壳有什么技巧?

裹上毛巾用锤子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裹上毛巾用锤子砸?

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裹上毛巾用锤子砸?

买手表电池送的,压在缝隙上,用手掌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裹上毛巾用锤子砸?

这个玩意本来是翘手表后盖的,手柄挺宽厚,刃也薄,开壳两个,觉得比我之前用台钳夹开的效果好。

网友C:
易驱线要这么好的电源?奢侈啊。
垃圾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这个假期肯定很开心。
我是买了一堆工具,其实早就已经生产力严重过剩了,还是忍不住买,看看摸摸也舒服。。

网友:
真正的垃圾佬是可以把别人眼中的垃圾转手从中赚取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壳有什么技巧?

台虎钳夹
台虎钳夹

网友:
多数是吃灰的买了一堆,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网友:
买了一堆多数是吃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易驱线要这么好的电源?奢侈啊。
垃圾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这个假期肯定很开心。
我是买了一堆工具,其实早 ...

这个和易驱没关系,这个电源实际是硬盘用的

硬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电源问题挂了的,只是很多用户不知道而已。

网友:
收获不小啊

网友:
电源买好的没错,机械硬盘挺矫情的

网友:
垃圾佬放假又有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