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型号在底下的芯片

楼主(2024-09-13):
拆一个3线数字电压表数码管,热风枪不小心把芯片也给吹下来了,一看惊呆了,芯片型号在芯片下面,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型号在下面的芯片

网友:
这个好,不拆你就看不到型号。

网友:
这个不是型号,只有厂家才能看懂的批号

网友:
如果有型号那肯定在正面,这个要么被擦掉了型号,要么是厂家因为客户采购的数量很大,专门出厂的没有印上型号的 IC。

网友:
这应该是给贴片机西相机识别用的  并不是型号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厂家的识别号

网友:
正面没看到激光的痕迹,看来是定制的无标芯片

网友:
也是比较少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
看着不像型号,自编号吧

网友:
芯片下面有字的很长见

网友:
芯片下面有字很正常,往往是生产批号之类的,正面的型号应该是被擦除了

网友:
最讨厌这个没型号的芯片

网友:
厂家也坑人,不给你型号,看坏了你咋修咋换?

网友:
估计也没人修这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