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推荐一个电源开壳的方法

楼主(2024-09-13):
以前给电源之类开壳。一般都用大的台钳对角线夹,垫上木头防止角落被破坏。

一边夹一边用圆头锤子敲缝隙,出来的效果有时候很漂亮,但外壳有时候会鼓起变形。

(9.17日 注:对于焊接很紧的壳子,比如笔记本电源之类,这个方法还是目前我觉得最有效的,控制好力度,有机会得到非常完美的缝隙!如下图,单看缝隙方面是很完美的)。

但大台钳有的人不多。

前几天发现这个开手表后盖的玩意,来开一些小尺寸电源壳挺方便。外观破坏也还能接受。

我这个是买手表电池送的,刃挺薄,手柄也宽厚。
把电源放桌上,对准接缝,用手掌控制力度拍击,一般打几个点,一条边就开了。

效果:

如果是那种薄壳,比如笔记本电池,用勾刀在缝隙出拉划痕也不错。切缝隙比较均匀,恢复的时候用修手机用的那种针头透明胶水粘一下就行了。

勾刀比美工刀好用不少,可以试试~~拿来裁剪塑料薄板也很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

网友A:
这不就是类似金属撬棒吗?遇到超声波焊接的外壳还是得大锤和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类似金属撬棒吗?遇到超声波焊接的外壳还是得大锤和菜刀!
...

不是撬,是拍进去,挤开外壳,哈哈!
这个比起子头宽,且薄,硬度也还可以。用一个俏皮话,比它薄的起子没它宽,比它宽的起子没它薄。再加上比较短,容易控制。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有的好拆有的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类似金属撬棒吗?遇到超声波焊接的外壳还是得大锤和菜刀!
...

这个才是完美开壳的正确方式,我一般是选越钝的菜刀越好,放在接缝处,小锤轻轻敲一敲刀背,通常是非常完美的开超声波壳。

网友:
我用美工刀割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还是得大锤和菜刀来的快!

网友:
开得多了,个人都有各自的绝招了。

网友:
最好用的工具是大菜刀,外加大铁锤,整个菜刀刀刃对准缝隙一铁锤敲到刀背上,焊的再结实的电源都受不了,只能怪怪的张开嘴。而且没有那些狗啃的翘痕。

网友:
感觉多少还是有点损伤

网友:
用毛巾包住电源然后摔打几下,效果不错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搞不了

网友:
碰上硬茬子还是菜刀好用

网友:
认真拜读学习一下

网友:
连接缝隙处很薄,划开一段用平口螺丝刀就撬开了。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