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电动车充电器奇特故障求助

楼主(2024-09-13):
小鸟的铅酸充电器电源,60V3A

故障现象:
接电绿灯闪(绿灯闪属正常),插电池不专灯无法充电.

排查过程:
主芯片: UCT3842E
次级芯片: F3XK0KH

打开盒子内部未发现外观异常原件
测量次级输出主滤波电容有稳定70V电压.
防反接电路的可控硅,电阻,PNP三极管均正常.
输出电流采样电阻0.1Ω正常.
实验跳过防反接电路,直接短接可控硅,上电直接转红灯风扇转,再转为绿灯闪烁.
本以为可以使用,但是实际充电中还是会转回绿灯闪烁.

本人分析想法,请指正:
次级主滤波电容有正常电压说明前后级正常.
直接短接防反接电路能正常输出电压.
但是还不能正常充电,到这里就没思路了.

盼请高手出手相救.

网友:
不要老盯着充电板(器),开扩思路,既然充电板有70 V输出,就该查电动车主控板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是输出的插头与插座因为通过的电流比较大,高温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去掉它,直接焊到电路板上就好了。

网友:
把输出线换了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带载能力不够或者负载过大?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小故障,大检查................问题出在线上???断线了................

网友:
电子负载很重要,首先电子负载测试,看看是电源问题还是电源外的问题

精准定位故障源,才能事半功倍

楼主:
今天才有空上来看. 同一回复楼上的.
换个充电器车充电正常.
断线的问题早已考虑排查过,线正常.
充电器用了几个月而已,没有氧化现象.
业余玩家装备简陋,没有电子负载

还有啥新的思路吗?

楼主:
输出线是直接焊接的,接口是风扇接口.

网友:
次级输出电压正常不能充电,只有防反接或者快恢复损坏,其他就是更简单的检查了!

楼主(2024-12-12):
楼上说的简单明了.
最后证明啥也没坏, 插到电动车正常充电了.
一场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