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外面青壳纸里面浇注灰色硅橡胶的东东

楼主(2024-09-13):
         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个玩意儿,外面包着青壳纸,一端有一红一黑两根硅胶线,撕下青壳纸,里面是灰色的硅橡胶:

        剥去一点硅橡胶,露出一个黄色胶带缠绕的方形物体,估计是变压器:

          继续剥,有一块铝散热片,它的前面有个黑色物件,细看是FIR7N65F:

        看来这货是个电源啊:

          输出端滤波电容:

           输入端滤波电容:

            东西不大,可是却剥了一大堆硅橡胶:

           在输入端接上220V电源,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竟然达60V!

          本来以为是个普通的开关电源,因为从外观看它的初级与次级是隔离的,但是输出电压超过了滤波电容的标称值,这么看来应该是个LED灯的驱动电源,功率估计至少有2~30W。  虽然以前也见过隔离型的LED驱动电源,但那个电源的功率仅有几瓦,这么大功率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拆这些胶都烦死了

网友:
输出电容耐压不足了

网友:
LED灯的驱动电源灌胶干嘛

网友:
灌胶户外使用啊,防水电源

网友:
户外灯具防水电源,修的功夫,不如买新的。

网友:
LED的驱动电源,商家为了销路,坏了再买,根本就不给你维修的余地

网友:
输出端滤波电容耐压是50V,空载输出电压可达60V,设计上就埋了坑。

网友:
装修天花板位安装的led灯,一般都使用这种灌胶的铝壳电源。

网友:
这种有点脆的还好挖   那种硬的还加了硅基填充料的只能风枪一边吹一边用镊子挑

网友:
看外观就是LED恒流电源,那胶很好清理,主要是为了在卫生间使用,防潮。
既然有60V输出,应该没有坏,看输出电压大概是24W的驱动,可以找个24W灯盘试试。

网友(2024-10-21):
应该是户外用的LED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