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金泰克,tigo 联芸MAS0902A + 长江颗粒

楼主(2024-09-13):
研究 半月个 一开就卡,要嘛缺这少那组件的,玩了半个月有一天终于在别处凑齐了一套

联芸0902A + 长江颗粒  的组件,试着开了3张不同品牌的,只有35% 的几率成功,,

开出来1张半,金泰克s320的开成了,s400失败了,一个杂牌的开到一半掉盘了,

等有空再试,需要的自己下,谨慎考虑的,有把握自己研究的可以下来试试。。。

开完后没有原来速度快了,好在可以正常做系统,不知道用着如何,测试完再来!

楼主:
正常能开的,插上就能找到,需要同时把J1 J2 短接,板底不同,操作类似!!

不能开的 插上会有提示错误,不提示错误的,直接就能跑。。。

网友:
这种底板,能不能两个盘合为一个,把颗粒放到一个盘上,手上有几个120g的

网友A:
很遗憾,没有我的颗粒

楼主(2024-10-20):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没有我的颗粒

我觉得长江的还是不好,并不是很实惠消费者,以后买的话,还是尽量买慧荣的,问题基本都能搞出来接着用。。

网友:
这底板布局和光威悍将512g的一模一样

网友:
不知道能给我的光威奕系列PRO256G开卡吗?

网友(2024-12-13):
我觉得长江的还是不好,并不是很实惠消费者

网友B:
我的256g的金泰克s320的,mas0902-b2c主控,长江存储,开卡报para不匹配,楼主还能给个合适的para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56g的金泰克s320的,mas0902-b2c主控,长江存储,开卡报para不匹配,楼主还能给个合适的para配置文件? ...

我手里就遇到这一张,也就没再去研究其他了,等再碰到了看看!

网友:
看到云联就头疼,直接劝退!

网友:
和楼上同感

网友(2025-05-22):
长江也能开了,这真是喜忧参半啊

网友:
长江这个应该能开了

网友:
芸联902从来没有成功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