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 E500 换固件怪事

楼主(2024-09-13):
正常版本 ©2008-202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 ZXHN E500 V1.0.1.1B2.1000

异常版本 ©2008-202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 ZXHN E500 V1.0.1.1B1.1000

同型号都是E500电信定制版,主板也一样,但是1B1有问题,mesh组网wan灯亮红灯,1B2就没问题

升级固件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后来想着直接备份编程器固件再刷到旧版本的机子上,结果启动不了,我以为是我改了MAC这些信息导致的,我就又刷了没有改动的,结果还是无法启动,后来我试试刷备份出来的低版本又是可以成功启动的,后来又试了几遍,原机上的能启动,另外机子备份出来的就启动不了,难道机器还绑定cpuid什么的吗,没办法

网友A:
ttl接上看看?   以前玩bcm5357改华硕那个固件 设置好的备份出来必须要按复位上电不然启动不了  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接上看看?   以前玩bcm5357改华硕那个固件 设置好的备份出来必须要按复位上电不然启动不了  好 ...

5357我也刷了很多,都是直接上电就启动的,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硬件版本有差异?

网友B:
有的固件绑定储存器的

网友C:
硬件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可能不一样

看主板一模一样的

楼主:
主板版本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固件绑定储存器的

你这个解释有点靠谱

网友:
我知道好像是磊科的一款企业级路由器是绑定闪存的,运营商也这样搞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