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有没有人山寨WASHU的LM399任意调整6位半基准

楼主(2024-09-13):
任意调整数字,这个太骚气了

网友:
这个是矿坛重量级人物,仿造他这个作品,需要较强的功底和耐心。。。

网友A:
做了一个,最后两位数的跳动搞不定,手上只有六位半的K2015,不知是表的问题还是源的问题,或者是干扰所致。没条件上八位半,更没条件玩实验室,只能败退了。加之做的不是569版,不会软件,一直没搞定本地键盘,就躺那里了。
不过快两年了,测量值倒是没啥变化,当六位半还是可以参考,就是要连接电脑调节。

网友:
应该不是矿坛,看起来主要还是在38度,38度停的那段时间才在矿坛发布

网友:
个人更改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最后两位数的跳动搞不定,手上只有六位半的K2015,不知是表的问题还是源的问题,或者是干扰所致 ...

我擦,可以啊,老铁,能6位半还要怎样,人都是各有所长,软件方面您可以联系这个论坛里面diy电桥的那位,叫小破孩梓的,请教他一下,让他帮忙做一个彩屏的,互相协作才能搞定一切吗,毕竟大众汽车没有米其林做轮胎,汽车也卖不出去啊,是不是

网友:
我去年做过一台半成品
washu开放了原理图和固件,我是直接拿他们打板回来的PCB做的,所以算是原版的

网友:
现在有类似的DIY成品电压源卖。
JOY版本,还有矿坛和38度都有发帖的版本,都是1K多价格。
矿坛/38度有发帖的版本还带了最大30mA电流源、压控电流源及交流电压源,功能挺多。

网友:
干嘛山寨,我们遥遥领先

网友:
这是猫哥的PWM电压基准源,当初设计使用的LM399芯片,后来还出过LTZ1000。
今年上半年,好像改成LM1399,还在完善中。

网友:
这可是技术活。

网友:
我除了这外壳能整像了,其他的散件装装都不定有信心能完成得了。

网友B:
买了一个套件,无力校准

网友C:
做的话,我是没那个能力,所以我选择去买一台类似方案的,LTZ1000 + LTC2440

(总是打错字,LTZ1000打成了LTC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套件,无力校准

你不是有34401A吗?
Voltgen电压基准连上电脑,配合34401A不难校准

网友:
自己校准挺好,我不单是台式万用表和手持万用表、钳表,自己参考8位半万用表R6581测试数据来校准。
淘宝几十元买的电子负载,参考商家给的校准方法来自己校准。
横河2553电压电流源,在外网找到校准方法自己校准。
同门程控电源,问厂家售后要到校准方法自己校准。
哪天把HG2817台式电桥拆了,把里面老化的精密90KΩ参考电阻换了。目前测试里面90KΩ参考电阻的阻值偏差了0.7%左右,算下来,测试pF级电容的容值,可能会产生0.7%左右影响。只是手头电容的精度最高只有0.5%,没有多大动力为了测试小容值电容的0.7%精度,去花精力更换HG2817内部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话,我是没那个能力,所以我选择去买一台类似方案的,LTC1000 + LTC2440

这款第一次见到,有介绍的网页链接的搜索关键字吗?

网友:
论坛wgsd大侠也自己设计做过电压电流基准

网友:
隔壁及本坛老王的!哈哈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改天发上来给你们看看。非自校型的。技术含量没你们说的那么高,是个苦力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