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宝板改造成18650充电器

楼主(2024-09-13):
为了方便充散装18650,用充电宝板做了一个。
充电板是小米一代充电宝的板子,充电宝电池报废了。弄了个四槽电池盒。

原板子有个指示灯坏了,从坏4056上拆了一颗,只有红色的led了,装上感觉不原厂的白光要好,颜色醒目。

两颗螺丝固定再热熔胶密封一下周围。
用两颗垃圾电池试试。充电不错。
充上次对讲机的大容量18650不错,一次可以充4颗。

充高容量四节电池电流

网友:
我捡了个拆出三节的大红袍,可惜板子坏了

网友:
旧物利用,很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注意18650电池标称电压和充电截止电压,以防过冲。

网友:
并联充电要注意并联的电池电压相差不要太大

网友:
如果空间许可的话,肯定是18650可靠、耐用!

网友A:
我一直都这样改来充18650,而且用的是快充电那种板,贼快

网友B(2024-10-22):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这样改来充18650,而且用的是快充电那种板,贼快

最近也想改一个,可以单独给一节18650充吗?2节以上并联容量不一样,充电电流板子会自行调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改一个,可以单独给一节18650充吗?2节以上并联容量不一样,充电电流板子会自行调节吗? ...

并联肯定不会调节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肯定不会调节电流的

那单节 充电还是不行 搞个并联充多节电池吧

网友:
我以前改的是山米的充电宝板子,外壳拆掉了,焊了两个鳄鱼夹,适合多种场合用,哈哈

网友(2024-11-27):
我也有一个1万的小米充电宝,电池报废了...主板不舍得丢....但小米的主板不会充满后自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