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推荐一个塑料外壳切安装孔的小工具

楼主(2024-09-13):
有时候做个小制作,需要配上外壳使用才方便。
3D打印很好,但是画图挺麻烦(其实是不会),另外普通材料的耐久性也不太好。

最简单实惠的就是各种塑料壳了。

之前开方孔一般是在四个角打小洞,然后用砂轮片切,最近发现这个比砂轮片更方便的金刚石切片。这个玩意是一体的,比用螺丝固定的砂轮片稳定很多,有需要手工开孔的坛友也可以试试。

这玩意有不同的直径,还有小直径的,非常合适螺纹花了的螺丝上开槽。

之前一般用这样的砂轮或者锯片。

锯片太厚了,切塑料跳动比较厉害。

开孔修整,可以用这样的旋转锉

手工开孔的效果:

网友:
这是好东西,需要配几个去

网友A:
塑料碎屑不会因为摩擦糊在片子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碎屑不会因为摩擦糊在片子上面吗

目前来看比砂轮片情况好很多,这个玩意厚度薄,导热好,出来的基本是粉末。

网友:
我也有一套这玩意,就是还没用过。

网友B:
是不是为了钻一个孔买了这套工具??

网友:
在水里切是不是更好

网友C:
这个还能用来切塑料?以后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不晓得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晓得价格如何

大的一两块钱一个。小的几毛钱。我是从小到大整了一套11左右吧。但小的是2.35左右的柄直径,电磨需要换个固定芯。直径12-14-16的是3mm的,直接可以上电磨

网友:
用是在用,就是不是一体的,螺丝拧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能用来切塑料?以后可以尝试一下

要是有这样结构的带细锯齿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为了钻一个孔买了这套工具??

但凡玩这些的,家里都一堆工具吧,

网友:
有一套电摩和磨头,从来没用过

网友:
这个不错,之前都是电磨加那种锯片,感觉看着危险

网友:
以前也买了几个金刚砂锯片,但是是分体的

网友:
我都懒得手工开孔 直接JLC打板

网友:
有这耐心什么东西都能干

网友:
买了一堆类似工具,就是活没干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