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智科控制器改内置蓝牙

楼主(2024-09-13):
前几天偶然得到一个智科72260控制器准备改电动车,这个控制器可以蓝牙连接手机设置参数于是网上找蓝牙模块发现普遍都要5-60左右,再一看控制器线束上标的串口调试就打算买用一便宜模块试一下,买的几块钱的模块接上居然能正常用,然后拆壳准备装里面然后发现居然有预留串口插针然后就直接把模块焊上去就行了,改造的朋友可以参考插针顺序 VCC GND rx tx

网友:
不仅预留蓝牙模块接口,居然还有对应APP,真是方便。

网友:
远驱的能不能用

楼主:
我没有远驱板子只要是串口通信应该可以。蓝牙只是负责串口通信用的。可以试一下反正便宜几块钱就好

网友:
低配立马变成高配了

网友:
一直的开着蓝牙使用比较麻烦

网友A:
普通48v的电动车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48v的电动车能不能用?

可以。48-72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