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合不上盖子的膳魔师电热水壶EHA-1313A-B

楼主(2024-09-13):
前两天一个租客搬走了留下的,看着就不是半球之类的垃圾货,上盖合不上他用一个饮料瓶压着烧水也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确实很危险,因为水烧开不会断电。今天让我遇到了,我可不会送你去废品站,那就拆开修一修吧,搞了半天拆到点子上,底座都拆开了还是搞不下来,最后瞎猫碰见死耗子给拆了下来,研究了下开关结构,发现这设计有bug啊,网上很多人也说膳魔师的水壶盖子盖不上,本来要用两根弹簧一边一个,结果只给了一边,还有卡弹簧的地方太细了,弹簧不能很好的固定,容易跑偏,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那个插入式转轴的地方应该做个阶梯轴,保证卡扣不要左右乱跑,这样的话这个热水壶的盖子就不会经常发生扣不上的情况。

网友:
设计的确有问题

网友:
买个国产的它不香吗,现在的人真是钱多烧的

网友A:
英国耦合器,赚大了

网友:
捡大漏了,德国膳魔师!

网友:
这样子的热水器  感觉做工大差不差

网友:
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弹簧都能省一个,太抠了。

网友:
名牌也就这样啦。好不到哪去。

网友B:
弹簧应该不是一个,安装位置有两个。要不漏装了,要不不明原因的丢失了。

网友C:
这是塑料仿木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应该不是一个,安装位置有两个。要不漏装了,要不不明原因的丢失了。 ...

要么就是之前被拆开过,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塑料仿木纹的吗

是的仿木纹,材料用料感觉很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国耦合器,赚大了

在哪呢在哪呢

网友:
样子有点胖胖的

网友:
少装了一个弹簧吧

网友:
这种玩意完全没有技术含量,一般小厂都能做,一个好的温控器加上不造假的304不锈钢壶体。

网友:
英国进口Strix温控器

网友:
只要是Strix温控器的壶,质量基本上都不会差!

网友:
一看就是高端货,值得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