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用了9年的电脑电源:时代风暴SDFB-430WS

楼主(2024-09-14):
老丈人电脑开机没反应,检查发现电源坏,换了一个金河田电源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带回来拆修一下,能修好更好,通电短接绿黑线风扇没反应,拆开发现灰尘多,保险烧了,电路板背面有明显烧黑迹象,细看了一下烧开的位置是一个二极管与涤纶电容,万用表一测又没坏,开焊的地方补焊好,保险原来是5A的,没有,找了个12A换上了,通电短接绿黑风扇依旧不转,紫黑待机5V电压有的,万用表测得中间那个肖特基二极管20S45F击穿短路了,买了一个G40E100CTW在路上了,大家说换上会不会好?还没有哪里要检查的?输出电容肉眼看着都没有鼓包怀孕的。

网友:
这电源用料够缩了 ,真没维修价值,做料板吧

网友:
这种比较山的电源用了九年,我觉得没必要修了,折腾练技术的除外。

网友:
高压部分烧了

网友:
这种山渣电源你还是让它去吧。。。

网友:
如果是品牌电源,用料还比较扎实的,修修还有意思。乱七八糟的电源好的的不想要。。。因为我航嘉的电源还闲了2个。。。400,600瓦的各一个。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太好,而且这么长的时间大部分零件都老化,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用了9年  已经不错了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确实没修的必要

网友:
这种山寨电源都能用9年,电脑肯定i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这种杂牌电源,感觉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喜欢折腾就修,学习下原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折腾玩就修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佩服你的维修技术和发帖的精神,都凌晨一点多了,你还在忙着发帖吗,我这边看到的时间是六小时前发的,现在是快早上八点了。

网友A:
古老的半桥结构,效率低,发热高,功率小,用料单薄,不花钱练练手还可以。

我一个台达电源,应该是2006年左右的,健在,单管正激的,效率还高一点,做工也扎实,中途换了一些电容,到现在还在公司的办公电脑上服役。

网友:
先检查5伏待机电源工作是否有,若有再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老的半桥结构,效率低,发热高,功率小,用料单薄,不花钱练练手还可以。

我一个台达电源,应该是2006年 ...

品牌的老货质量还是相当OK的,但山寨的就难说了...

二○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网友:
这个山寨电源不修也罢

网友:
修好也是一边落灰,这电源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