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割草机的发动机拆解(REMINGTON RM02SB)

楼主(2024-09-14):
拆个割草机发动机给大家看看,垂直轴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割草时打到石头,主轴弯了

品牌 Reminton,排量140CC,型号RM02SB
OHV/S.E.T. OHV  顶置气门其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侧面,还挺新的机器,机油标号10W30

背面警示标识,甲醇含量不能超过10%的汽油

前面,OHV,气门室盖

从底下拆开,可以看到配气机构齿轮和凸轮轴都是塑料的,下面那个地方有两个甩油的铁片,机器没有机油泵,运转起来靠把机油甩出去润滑整个系统

配气机构和下面的甩油机构

曲轴和连杆

气门室,顶杆已经拆掉,气门压板不在应该在的位置

拆下一个气门和弹簧,气门压板都拆下来

火花塞,气门顶杆,气门室盖和垫片

缸头,可以看到积碳比较严重,完全是黑的,进出气门和火花塞孔

活塞连杆,活塞环3道状态不错

活塞倒置

化油器和空气滤清器部分,红色的是启动油泡

化油器特写,huayi

全员集合

网友:
真是个大活

网友:
叶轮用金属好。可惜齿轮组,气门凸轮是塑料。

网友:
这种机的汽化器有特色。

网友:
都拆开了,装回去没问题吧。

网友A:
这是废了吗?

这种地方拆,搞得都是砂土。要是没有清洗装回去也废了。

网友:
大工程,得花好些时间

网友:
能拆成这样,楼主工具不少嘛!!!

网友:
单位几台进口的割草机出了故障,横七竖八躺在仓库里都十多年了。

网友B:
二冲的。。这个尼龙轮。。。是不是有点一次性啊。。。

网友:
改个小摩托。。谢谢分享

网友:
拆的彻底,塑料件用来定时报废。

网友:
这是汽油机?

网友:
我看现在的摩托车里面也用塑料齿轮的!不知道寿命行嘛

网友:
汽油小四冲很不错

网友:
拆容易装起来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冲的。。这个尼龙轮。。。是不是有点一次性啊。。。

那么大的气门你都没看到,四冲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气门你都没看到,四冲程的

二冲跟四冲的怎么看气门呀

网友:
拆的彻底,是一名好汽修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废了吗?

这种地方拆,搞得都是砂土。要是没有清洗装回去也废了。

主轴弯了,没打算装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