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7系统如何使用比屏幕分辨率大的显示模式

楼主(2024-09-14):
买了个老旧笔记本,显卡inter3150,屏幕特别小1024*576,用原来的XP系统或新装XP系统都可以使用比屏幕分辨率大的显示模式,鼠标拖到屏幕边缘桌面会上左右下滑动显示内容,但是XP不支持拓邦保护板的上位机,只能重装win7,但装了3个win7都是只有1024*576和800*600、600*480等低分辨率的模式可供选择,比实际屏幕分辨率高的分辨率模式看不到了,我只要求能使用1024*768就可以用了

网友:
加显卡,或者虚拟显卡诱导

网友:
要不装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A:
多数是显卡驱动没装

网友:
装好完整的Intel显卡驱动,看能否自定义分辨率。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显卡驱动没有装( W7) 现在只是W7系统的基本驱动

自己不会找?
只能用流氓驱动精灵或360等打驱动

网友B:
你想法真奇特。

输出分辨率是根据显示器参数给的,你显示器物理分辨率只有这么多,你输出分辨率再高又有什么用?只会导致显示屏无法显示,分辨率超出,刷新超出提示,当然笔记本不会提示,指挥闲置无法输出。

一般只有高分辨率的显示器,使用低分辨率的输出信号,反之是不可能的;液晶不支持超频显示的。

网友:
显示设置里有多个显示器可以设置呀

网友:
楼上大神讲的有道理,第一,最好找到原厂的驱动,不要公板的;第二,看看显示器支持最大显示模式,要匹配才行,这样才能让显卡发挥最大显示分辨率。

网友:
LCD的分辨率调高后显示是断划吧,最理想的推荐分辨率就是一比一显示.楼主还是不要考虑提高显示分辨率了,换一个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法真奇特。

输出分辨率是根据显示器参数给的,你显示器物理分辨率只有这么多,你输出分辨率再高又有什 ...

+1,能匹配显示器才是对的...

二○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法真奇特。

输出分辨率是根据显示器参数给的,你显示器物理分辨率只有这么多,你输出分辨率再高又有什 ...

我也感觉win7里没这个功能哈!这和装原版驱动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win7里没这个功能哈!这和装原版驱动没啥关系。

一些老显示器会出现无法识别的情况,这时系统里会显示出所有显卡能支持的分辨率;然并卵,乱调一个只会导致黑屏。

以前的CRT显示器还会花屏。

但只要识别到显示器,就只会显示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显卡驱动没装

装了,不然显示是800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法真奇特。

输出分辨率是根据显示器参数给的,你显示器物理分辨率只有这么多,你输出分辨率再高又有什 ...

XP为什么可以切切实实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法真奇特。

输出分辨率是根据显示器参数给的,你显示器物理分辨率只有这么多,你输出分辨率再高又有什 ...

正解,设置的分辨率再怎么大也不可能比显示器的物理分辨率大吧

网友:
在显示适配器的属性里看看,有没有隐藏该显示器无法显示的模式

网友:
xp 环境的intel 显卡驱动的确可以滑动显示桌面  (这个还是当年“上网本”屏幕小,又要显示面积大,Intel推广atom 的时候的原厂驱动1024*600 <->1024*768)

1024*576 看上去就不是原厂屏,试试手工设置屏幕

https://github.com/amanmukherjee/Custom-Resolution-Utility-Tool

技术性操作,xp 升级到win7 看看能不能继承驱动  Windows 7 升级顾问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r4y1o78j/
物理性操作,换屏 ,换机
娱乐性操作,上位机没有速度要求的话,xp 下挂虚拟机win7

网友: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安装外置显示器的驱动+扩展显示模式

网友:
这款10年前的“NRC分辨率定制”绿色小程序应该能满足楼主的需求。我在1024X600的10寸上网本上用过,可定制1024X768突破显示屏物理分辨率限制,通过拖动桌面拓展显示界面,解决了有些软件对显示分辨率的限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XexfkkJ4PYTDbdGcOI0rQ?pwd=5461
提取码: 5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