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终于知道电磨不好用的根本原因

楼主(2024-09-14):
到朋友那借的一电磨,应急用下,发现磨头夹住位置当一接触工件,马上就抖,后来发现是歪了,心想不可能呀,安装前都是紧密配合,然后也是锁紧的,怎么一接触就歪了,于是拿游标一卡发现这坑货,接头适配器后部尽然比前头都大,夹紧的时候就算是中心,只要一接触工件那么必然会马上偏,都不知道这山货厂家怎么想的,还弄那么短,明显就是面子货,看看似乎还行,只要已使用马上就不行,咳........................

网友:
再整个轴套?  可不好弄, 。  或者换个拧螺丝的夹头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
你这个是9.9元包邮的吧,看看那些高档的小电磨,轴不会晃来晃去。

网友:
j简而言之,便宜没好货!

网友:
看这种结构的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也有个类似这样的,不过没有用这种摸头,一般就是砂纸。

网友:
买牙科用的,至少美甲用的,都不会这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正常得很

网友:
再增加一个轴套不成算,用胶带缠一下看看

网友:
用错夹心了,这种电磨是配好几个尺寸夹心的。

网友:
质量好的,很好用的。

网友:
设计有缺陷,加工精度又很低。

网友:
这种的夹头的孔径跟磨头的轴径不能差太多。电摩的这个头也有很多种尺寸可以更换的。

网友:
原来是不配套

网友:
原来是山寨缘故,价格没到位故意给埋个雷?

网友:
同心度是共通问题

网友:
明显是面子货

网友:
要求高精度的肯定就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换成牙机就好了,那个精度高,可以10000转以上不抖

网友:
有种东西叫电磨夹头,适配各种规格的磨头和小钻头
不会用这东西,再贵的电磨也是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