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ngel_PE 六合一网络纯净版 v2024.09.01

楼主(2024-09-14):
Angel系统维护PE是一款功能超级强大的电脑端PE系统安装制作工具软件,专属专业性强,集合多种功能于一体,包括:分区、安装、引导修复、截图等,专门为广大从业于网络工程装机人员和网管量身定制,基本可以满足所有用户的使用需求。我们在电脑出现故障或者其它问题需要重装系统的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软件了,一般很多朋友都是使用一键重装系统软件,但是这样的软件安全性不高,并不能保证你的数据文件不会丢失,而且还有很多的广告,使用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为了电脑安全,都是使用U盘进行装机的,而U盘装机就需要使用到PE制作工具了,这个软件就可以很好的满足你的需求。
软件截图
软件特点
1、 无广告、无捆绑、无暗扣!
不要将本PE与大白菜、老毛桃这些流氓PE相比!
2、基于WeiPEv2.0kcyou版制作,BIOS/UEFI双启支持。
3、内核为Win10,原生支持NVMe,支持无线连接!
采用PanDa PE二次修改而来!
其它内核均来自无忧论坛!
4、内置安装器不会捆绑流氓软件与主页! 兼容性更强!绝对纯净无流氓行为!
5、启动文件深度隐藏防删防毒防格式化;
PE源文件及工具都源于网络,推荐安装纯净版系统! 请勿使用XX之家/XX一键装机毒瘤!
6、集成软件:IQI_X装机一条龙:一键分区、一键安装、引导修复、截图于一身!
使用它可以进行磁盘分区、格式化、磁盘克隆、数据恢复、系统安装等系列日常应急维护工作。
更新日志
2024-09-01 例行更新
X:更新 侧边栏硬件检测信息
X:更新 PE插件市场及网络插件
X:优化 11PE网络管理及选项说明
X:变更 11PE驱动加载方式改为手动
X:修复 08x64PE运行装机助理弹窗报错的问题
X:增加 11PE远程控制程序增加深蓝远程被控端
X:修复 11PE远程控制向日葵SOS链接失效的问题
X:删除 Legacy/UEFI启动菜单中的IQI9快速装机中心
使用说明
说明:
1:体积较大,那是因为集成了3PE + 8PE×86 + 8PE×64 + 10PE!
2:也是为了适应更多不同机型!一次制作,终身使用嘛~
3:如果是只想自己偶然装一次系统,用不上那么的话,里面包含体积小的精简版!
5. 支持本地网络与Wifi连接、支持多数 NVME.M.2 固态硬盘!
6. PE集成常规工具软件,支持加载更多PETOOLS外置工具!
注意事项:
(1)请在制作前备份好重要数据,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数据无价,请谨慎操作。
(2)移动硬盘USB转接芯片的优劣,将导致制作成功与否或可否正常启动。
(3)个别杀软会将主程序或PE内工具软件误报毒,请在制作U盘启动时一定要先提前退出杀毒软件;
(4)制作完U盘启动后,U盘里是无任何文件夹的,可以自己创建
(5)PE 中的某些组件可能会报毒,请不要担心,此报毒提示属于误报。
(6)请尽可能选择速度和体制较好的U盘,
下载地址
电信下载        飞机盘        百度网盘

网友:
就冲第一条也该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先下载,有空了试试。看这样子壁纸也能换呀。

网友:
就冲第一条就要下来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保存备用

网友:
Angel_PE 六合一网络纯净版

网友:
二次元风满满

网友A:
很早以前我使用深山红叶光盘版,其只到29版,现在虽还有深山红叶但已经不是原来的团队了。红叶停止更新后选用过无数U盘pe,最后一直使用“杏花梨云”。
同行推荐使用微pe,说是纯净无病毒,我使用了好几种软件检查还是有病毒,包括单位强制使用的office  scan。重新做回杏花梨云不能进行写入,只能当普通U盘使用。后来试过了不同的pe,最后只有大白菜能写入。差点害的我浪费了一个380元的朗科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我使用深山红叶光盘版,其只到29版,现在虽还有深山红叶但已经不是原来的团队了。红叶停止更新后选 ...

好些说微PE用着纯净好用,但是我用过几次微PE安装系统,其中有几次出现各种问题安装不成功,最后换成其它PE才安装成功了。有一段时间用的U深度,现在用的是CowPE,用这个CowPE安装系统过程中几乎没什么中断让你填写选项之类的情况,感觉这个CowPE安装系统时间很短,前一段时间用一个微PE的U盘安装一个系统安装不上去,用这个一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
感谢分享,试一下看看…………。

网友:
电脑端PE系统安装制作工具软件  这样的软件太多了 各有好处 哪一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些说微PE用着纯净好用,但是我用过几次微PE安装系统,其中有几次出现各种问题安装不成功,最后换成其它P ...

用过多个PE后,我从2012年就开始一直用“杏花梨云”,不管是在单位维护计算机和给朋友装机都没发现问题,感觉其pe做的不错,就是单位强制使用的变态office scan杀毒软件,也未报病毒。

装过微pe的U盘再装别的pe就非常困难,试过无数pe,只有用大白菜才能装上。

“杏花梨云”pe带恢复菜单,如不想使用了,选择还原即可将U盘恢复原样。

网友(2024-10-21):
已测,好用,还有自动激活的WIDOWS镜像下载,工具比较多,也的确有少量软件被360报木马,但是用火绒扫则不报,得自己判断了。

网友(2025-07-14):
感谢楼主的辛苦收集

网友:
百度下载链接能重新上个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