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BL 脉动2蓝牙音箱更换电池问题 去掉保护板只能充到3.8V

楼主(2024-09-14):
前一阵子从某鱼淘到了一款银色的Jbl脉动2蓝牙音箱,拆开后发现电池已经鼓包,无法使用。自己从网上买了两块聚合物软包电池费了很大的力气,组装成一块按到了音箱里,刚开始听还是不错的,只是越往后越电池用不住,直到必须插上充电器才能开机。昨天拆开了音箱发现电池输出没有电压,经过测量发现电池的保护板损坏,因为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锂电池保护板,就把保护板拆掉,直接接线到电池正负极,还有一根白色的线没有接,这线应该属于控制线。然后装机试听,音箱可以正常使用。现在的问题是电池充电只能充到3.80v,音箱外部的电源灯五个灯只能亮三个,想问问大家,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白色的线没接造成的吗?还是音箱的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那个信号线的问题,电路板检测不到电池的信号线就充到3.8V就不充电

网友B:
拿个手机电池保护板怼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手机电池保护板怼上去

手机的保护板可走不了这么大的电流。4个8205,将近10A的电流。
可以修修保护板,没几个元件,现在DW01和8205都老便宜了还包邮甚至还可以用红包0元购

网友C:
你倒是拍一下原来的接线啊

网友:
还有个思路,另外加个充电板进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那个信号线的问题,电路板检测不到电池的信号线就充到3.8V就不充电

我也在考虑那根线和负极之间加个二极管,因为电路板拿二极管挡测量一面通,一面不通,可是现在能凑合听,也懒得动,哪天不能听了再修吧

网友:
加个tp4056充电板

网友D:
换个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板就好了。

又查了些资料,准备控制线和负极加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拍一下原来的接线啊

修的时候忘记拍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