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来找大师们求助了,台灯开关线接线问题

楼主(2024-09-14):
这几天搞了一台台灯,底座空间满大的,放得下欧司朗的镇流器,打算改装一下,就是在台灯开关接线处卡住了,不知道怎么接线了,大家帮忙指导一下怎么在保留开关功能的前提下接线到镇流器4/5处,在此就先多谢了

楼主:
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网友:
没有1  2是火线 3是零线 ,开关在2上

网友:
4、5应该是接交流火线零线的吧?你棕色线好像跟1号线是并在一起的,那1号线就没啥用,直接把2、3分别接到4、5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田大师,裤子都剥光了

网友:
不懂帮顶,PS:5的下面是小居居么?

网友:
这难度不大呀!

网友:
2线的黑色进线中咖啡色(火线)接船形开关1端子,开关2端子输出接到欧司朗接线座中的4号端子,黑色进线中的蓝色(零线)接欧司朗接线座中的5号端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随便接,接的正确,会放烟花的。

网友:
开关控制火线就可以了啊,很复杂嘛

网友:
1是跟进线棕色是并联的,不用接 2是受开关控制的火线   3是零线   2 3  接镇流器的 L N输入

网友:
2接4   3接5   1不用接   胶带包好就行了

网友:
标的很清楚啊

网友:
好像看懂了

网友:
2接4,3接5,1不用